[技术问答] 赛元MCU的UART 数据发送不正常通常原因

楼主(2024-05-23):
UART 数据发送不正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1) 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2) 检查 UART1 中断内部是否存在多个 SSDAT 赋值语句,导致数据错误;
3) UART 的 TX 脚和 RX 脚所在的 IO 口都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请确认是否
设置正确;
4) 检查是否 TI 未清 0,发送数据前把中断关闭了,导致无法进中断,无法执行发送
程序;
5) TXD 口的 IO 口状态设置是否正确,92F 系列芯片需要设置 IO 口状态为输入带上
拉,95F 系列可以设置为强推输出高或者是输入带上拉模式;
6) 仿真过程仿真口上的 UART 功能是失效的,查看是否在仿真下测试的;
7) UART 设置是否正确,主频设置是否正确,建议用示波器查看 UART 波形,观察空
闲状态,起始位,结束位,波特率等信息是否正确;
8) UART 程序逻辑错误;
9) 检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中断管理、引脚配置、硬件问题、软件逻辑错误、外部干扰以及调试与测试等方面

网友B:
UART通信中,波特率设置的一致性对于数据的正确传输至关重要。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将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乱码。

网友C:
检查发送缓冲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待发送的数据。

网友D:
更新或恢复MCU的固件到已知稳定版本。

网友E:
波特率计算不正确也会影响数据传输,确保两端设备使用相同的波特率是关键。

网友F:
在发送数据时,如果软件逻辑存在问题,如数据包格式错误、发送函数调用不当等,也可能导致数据发送不正常。

网友G:
UART程序逻辑错误也可能导致数据发送不正常。例如,发送缓冲区管理不当、发送流程设计错误等。

网友H:
首先检查软件配置是否有问题,然后硬件上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I:
数据位长度不匹配会造成数据解析错误,通常数据位设置为8位。

网友J:
确认连接电缆是否有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K: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UART传输,检查中断优先级、中断服务例程(ISR)是否正确设置。
确保ISR没有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例程阻塞。

网友L:
错误配置奇偶校验会导致数据错误无法被检测出来,应确保校验方式符合通信协议的要求。

网友M:
检查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导致波特率不准确。

网友N:
UART通信依赖于双方设定的波特率(baud rate)匹配。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匹配,数据可能无法正确传输。

网友O:
检查UART中断内部是否存在多个对发送寄存器赋值语句,这可能导致数据发送的混乱或错误。

网友P:
包括线路噪声、电平转换不当(例如3.3V与5V电平不兼容)、信号完整性问题等,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使用示波器检查信号质量。

网友Q:
如果MCU与外部设备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极少数情况下,MCU本身可能存在制造缺陷或损坏,这需要更换设备或联系制造商进行维修。

网友S:
UART通信中,数据格式(包括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的设置必须一致。如果双方设置不一致,将导致接收到的数据为乱码。

网友T:
发送或接收缓冲区处理不当,如未及时清空缓冲区或检查缓冲区状态,可能导致数据溢出或丢失。

网友U:
UART作为一个简单的外设,如果不通多半是程序配置有问题。

网友V:
使用示波器检查UART的波形,观察空闲状态、起始位、停止位和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W:
使用的RX和TX引脚是否正确,并且没有混淆。

网友X:
检查UART中断服务程序(ISR)中是否存在多个SSDAT赋值语句,这可能导致数据冲突或错误。

网友Y:
最常见问题之一是UART的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导致接收方无法正确解读发送的数据。确保发送和接收双方的波特率设置完全一致。

网友Z:
检查TXD口的IO口状态设置是否正确。例如,对于92F系列芯片,可能需要将IO口状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而对于95F系列,则可以设置为强推输出高或者是输入带上拉模式。

网友J:
长距离传输或环境电磁干扰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或畸变,使用屏蔽线或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改善这一问题。

网友AA:
MCU与外部设备的电平标准不一致,如TTL与RS232直接连接,可能导致数据无法正确传输。

网友R: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UART发送,可能的中断配置错误或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发送失败。

网友AB:
UART的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所在的IO口需要被正确配置。对于某些MCU,可能需要将IO口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

网友AC:
还有硬件上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AD:
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源影响UART信号线,如大功率设备、高压线等。

网友AE:
MCU及周边电路的电源稳定可靠,无噪声或电压波动。

网友AF:
检查UART的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并确认在MCU的寄存器配置中正确设置了这些引脚的功能为UART模式。

网友AG:
UART的波特率生成依赖于系统时钟,时钟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H:
更新或恢复单片机固件到一个已知的稳定版本。

网友AI: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需要更换或维修MCU。

网友AJ:
UART的初始化代码没有逻辑错误,发送函数调用正确,且发送的数据格式符合预期。

网友T:
MCU的UART模块本身存在硬件故障,如晶振故障、UART控制单元故障等,也会导致数据发送问题。

网友S:
使用示波器:观察UART波形,检查空闲状态、起始位、结束位和波特率等信息是否正确

网友AK(2024-06-23):
硬件问题有时候不太容易排查

网友AL:
检查 uart 中断内的发送寄存器的多个赋值语句,这可能导致发送数据时的混淆或错误。

网友AM:
检查连接电缆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AN:
时钟准确率也是一方面因素

网友AO:
如果奇偶校验配置不正确,则无法检测到数据错误。因此,确保检查模式符合通信协议要求。

网友AP:
作为一个简单的外设,如果没有,大部分的程序配置问题。

网友AQ:
如果微处理器和外部设备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就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R:
在极少数情况下,微控制器本身可能有产品瑕疵或损坏,需要更换设备或联系制造商进行维修。

网友AS:
用示波器检查电路的波形,观察空闲状态、启动位、停止位和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AT:
检查 uart interrupt handler (isr)中的多个 ssdat 赋值语句,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或错误。

网友AU:
检查外部干扰源是否影响uart信号电缆,如大功率设备和高压电缆。

网友AV: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

网友AW:
单片机及周边电路的供电稳定可靠,无噪声和电压波动。

网友AX(2024-09-15):
发送数据时,如果软件逻辑有问题,比如数据包格式不正确,发送函数调用不当等。,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AY:
将MCU固件更新或恢复到已知的稳定版本。,

网友AZ:
硬件问题有时不容易解决

网友BA:
Check,uart,中断内发送寄存器的多个赋值语句,这可能会在发送数据时造成混乱或错误。,

网友BB:
赛元MCU的UART数据发送不正常通常原因可能包括:配置错误、波特率不匹配、硬件故障、信号干扰或数据格式不正确等。

网友AL(2025-01-02):
作为一个简单的外设,uart如果不行很可能是程序配置的问题。

网友AO:
检查uart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的多个ssdat分配语句,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冲突或错误。

网友BC(2025-02-02):
奇偶校验的错误配置将导致无法检测到数据错误。确保验证方法符合通信协议的要求。

网友AO(2025-03-05):
需要检查这个时钟源是否稳定可靠,有没有受到干扰或损坏

网友BD:
MCU与外部设备的电平不同,如TTL和RS232,直接连接会造成数据传输错误,需用转换器进行电平转换,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AV:
UART作为外设,若无法正常工作,多数情况下是程序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AY(2025-05-08):
数据位不对,就像电脑看不懂你的话一样,得用8位才能正确交流。

网友AT:
确保UART发送寄存器赋值语句唯一,避免多个赋值造成数据混乱或错误。

网友BE:
检查电缆外观,确保无破损,接触点紧固。

网友BF:
微控制器损坏?试试换块新的,不行就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