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的SSI/USCI 中的 UART 通讯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4-05-23):
1) USCI 的 UART 发送中断标志 TI 和接收中断标志 RI 在同一个寄存器上,此寄存器
不能位操作,所以在清除 TI 和 RI 时会对整个寄存器进行与操作,这样当 UART 进
行全双工通信时发送和接收中断有可能同时产生,或者是两者之间间隔时间很短,
会出现 TI 或者 RI 被误清除导致中断丢失的风险,因此在全双工通信应用场景中,
通信需要有容错机制,不能因为某次中断丢失就导致通讯崩溃,在发送数据后不能
通过死等发送标志来判断发送是否完成,需要加入超时监测保证在一段时间后可以
退出等待;
2) 对于通信,要特别注意通信双方的配合,通信逻辑要特别注意,要做好通信的错误
冗余,不能因为某一次或者是某几次通信错误就导致通信出现终止现象,建议在通
信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后重新启动通信,重新启动通信包括通信相
关的寄存器清零再重新配置,以及通信使用到的一些变量,包含数据缓存数组,以
及计数的相关变量都要进行清零,以保证通信逻辑出错后重新启动通信,可以真实使通信从最原始状态开始运行。

网友A:
赛元和新定义到底啥关系?有什么区别?挺迷糊啊。

网友B:
需要注意中断标志管理、通信双方的配合、波特率配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