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RBT6 CANFD Jlink调试数据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接收CANFD高速数据,如果用Jlink仿真,则基本很难遇到一次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但如果是不仿真,则每次都是对了,这个在网上有人发过,但还没有解决,请问下这个是芯片固有特性吗?

仿真时是不是打开了CAN的寄存器窗口?或者打开了CAN的RAM窗口?有的MCU调试器读寄存器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网友A:
应该是仿真下影线了接受数据处理

网友B:
看下会不会是硬件问题?配置问题,你仿真的是swd还是jtag用了多少个pin,应该不会的。

楼主:
用的SWD仿真的,没有打开寄存器窗口,用CAN格式没问题,但用CANFD就不能仿真,仿真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与仿真器本身的性能有关,尤其是针对高速通信协议(如CAN FD)。

网友D:
实际硬件上运行时,由于不存在仿真器引入的延迟,设备之间的通信可以更加准确。因此,您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由于仿真器的特性所致。

网友D:
如果问题持续存在且影响了开发进度,可以联系仿真器或芯片厂商,寻求他们的技术支持,看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法或者有关问题的官方解释。

网友D:
调整仿真器设置: 尝试调整仿真器的设置,如时序设置等,以尽可能减小仿真器引入的延迟。

使用实际硬件进行测试: 在实际硬件上进行测试,以验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

网友E(2024-07-31):
在调试过程中禁用或减小调试接口的影响,例如减少调试信号的频率或使用较低的调试接口速率。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可能与J-Link仿真器的影响有关,而不是芯片本身的固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