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几款3.3V输出LDO的参数比较

楼主(2024-05-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几款3.3V输出LDO的参数比较
在平时的电路设计中,LDO这种器件是我们用得较多的,而3.3V输出的LDO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好多芯片都是支持3.3V电源的,所以有时我们也会遇到这3.3V输出的LDO的选型,究竟选哪种LDO是较合适的?
这里测试了几款LDO的参数,其型号有TG1805-33(天格)、TMI6050-33(拓尔微)、TCS2195-33(汤诚)、TCS2155-33(汤诚)。
从各型号的规格书描述来看:
TG1805 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5V~6.0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
TMI6050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5V~5.5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600mA;
TCS2195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0V~6.0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
TCS2155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2V~7.0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
上面四款的封装都是SOT23-5,引脚定义都是PINPIN的,其基本电路示图如下:
(图一)
下面开始参数测试。
测试工具有:直流电源1个,万用表2个,机械微安表1个,测试板。
首先将电路搭建起来,输入用5V/2A电压源做输入,输出用一个滑动绕组电阻做负载,负载串上电流表,并上电压表。
然后上电测试,改变滑动电阻的阻值,取三组测试结果来查看输出规律,测试结果做成表格如下图所示:

(图二)
从上图中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TG1805TMI6050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大,输出电压会变小,且幅度较大,而TCS2195TCS2155的变化相对不大。随着电流增大而电压基本不变的,说明该LDO的驱动能力强,从驱动能力来排序的话,其顺序如下TCS2155>TCS2195>TG1805>TMI6050
还有一个是静态电流(就是EN未上电时的输入电流),输入串上机械微安表后上电,指针都没有变化,所以经测试这几款的静态电流都基本没差别。
最后需注意的是,当输出电流达到300mA以上时,LDO器件本身发热较大(基本在60度以上),会烫手,所以在PCB处理时,其引脚处尽量铺铜大点且地焊盘周围多打对地过孔,这样以尽量使得LDO器件快速散热。
另外从货源稳定情况来看,TCS系列的相对要差些,供应商时不时的没有货或会推荐新型号 ,而TGTMI系列的就相对稳定些。
总结:通过上面的参数测试可知,在电路设计方面最优的选择应是TCS2155,但从价格/货源稳定性/使用条件/通用性等等综合考虑的话,它未必是最优。所以我们选择这些LDO型号时,还是从自身的电路使用条件出发,综合其他的条件来做适当的选择。选择后拿样回来测试老化,若实际测试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定下使用哪款了,后续的生产过程中尽量不要随意更换型号。
以上是以实际测试为基础来编辑的,若有测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谢谢!

对比常用的几款LDO,通过多种参数对比,帮助工程师在选型时提供一定的参考

网友A:
最喜欢AMS1117,哈哈哈,除了体积大了点,平时给单片机供供电什么的挺舒服的。

AMS1117需要的压差比较大,1.5V以上。而真正的LOD,在额定负载(一般200-400mA)的情况下,需要的压差都小于1V,一般仅0.3-0.5V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AMS1117,哈哈哈,除了体积大了点,平时给单片机供供电什么的挺舒服的。 ...

关键是还很便宜,电流可达800mA。

网友B:
静态电流、负载特性(楼主只测了这个)、动态负载特性(比如1000Hz方波电流0mA-300mA的纹波)、上电、掉电时的冲击情况。。。

网友C: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D:
我也比较喜欢用SOT2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负载特性(楼主只测了这个)、动态负载特性(比如1000Hz方波电流0mA-300mA的纹波)、上电、掉电 ...

谢谢指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AMS1117,哈哈哈,除了体积大了点,平时给单片机供供电什么的挺舒服的。 ...

静态电流太大了。大到跟MCU耗电相当。

网友F:
sot23-5,pin to pin,可以互相替换使用。

网友G:
1117最常用,使用效果也不错哈哈哈

网友H:
我们也用AMS1117-3.3V,主板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用最合适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也用AMS1117-3.3V,主板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用最合适自己的。

是的

网友I:
RT9013-33GB    sot23-5     500mA

网友J(2024-06-28):
AMS1117-3.3V 应该是LDO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