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Vds测试疑问

楼主(2024-05-23):
常规反激电源,MOS管的最恶劣Vds出现在最高端电压的短路状况,但是在效率和应力需要有折中,有没有必要在全带宽下测试Vds,如果按全带宽,已经超标(100VNMOS,实测101V Vds,按照20Mhz,77V Vds。请教各位坛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1,可能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2,器件一般标称100,实测一般都会大一些

3,这种测试是要全带宽的
4,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这个器件
5,用的真么极限,迟早出问题

谢谢,我有时间按坛友的方法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