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最快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05-23):
CAN最快速率能达到多少?想用CAN更新其他主板程序。

网友A:
你这么问问题会把别人问懵的。你也不指名道姓说个具体的型号。

这是小华的论坛,那我默认你用的是小华的MCU。

一般情况下CAN的最高最高通信波特率为1Mbits/s。CANFD 为8Mbit/s

网友B:
CAN2.0理论速度最高是2M,CANFD理论速度最高可以达到5M

网友C:
当总线长度在40至100米之间时,最高速率为500kbit/s;长度在100至500米之间时,最高速率为125kbit/s;而在500至1000米之间时,则下降到50kbit/s。

网友D:
快速数据速率最高可以达到5Mbps。

网友E:
在设计CAN网络时,需要考虑节点的数量和物理布局,这直接影响到网络的通信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F:
CAN 2.0A 标准定义了三种传输速率:125 kbps,250 kbps,500 kbps。

网友G:
传统的CAN总线最高通信波特率为1Mbps

网友H:
单线CAN主要应用于低速度要求的场合,而高速CAN则适用于需要快速大量数据传输的场景。

网友I:
CAN2.0的理论速率是2M,CANFD的理论速率是5M。

网友J:
CAN总线的最高速率通常是可以达到1Mbps

网友K:
如果是经典CAN的话,理论传输速度最大是2Mbps

网友L:
通信协议的最快速率可以达到1Mbps

网友M:
最高速率可以达到1Mbps(兆位每秒)。

网友N:
CAN FD可以支持高达8 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L:
在传输速率上,CAN 2.0B与CAN 2.0A保持一致,最高速率也是1Mbps。

网友O:
CAN总线作为一种高效、可靠的通信方式,在许多工业和汽车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P:
对于遵循J1939协议的CAN网络,通常设置的总线速率为250kbit/s。

网友Q:
标准速率的CAN总线(1Mbps)可以实现最大传输距离为40米,而高速速率的CAN总线(10Mbps)可以实现最大传输距离为15米。

网友R:
在实际应用中,最常见的速率是500 kbps。

网友S:
有些资料提到CAN总线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达到5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T:
一般工程应用中常用的通讯速率是500 Kbps,这可能是因为在许多实际应用中,为了确保通信的鲁棒性,选择了一个较低但足够用的波特率。

网友U:
在标准的CAN协议下,硬件实现通常支持的最大波特率。

网友Q:
常规数据速率最高为1Mbps。

网友V:
如果是CAN2.0的话理论速度可以达到2.0Mbps,实际通信速率和通信距离,环境条件等有关系。

网友W:
在实际应用中,CAN 2.0A的传输速率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不同的速率,如125kbps(低速)、250kbps(中速)、500kbps(高速)和1Mbps(超高速)。

网友X:
你是说经典CAN还是CANFD啊

网友Y:
CAN的理论最大传输速率是1Mbps,实际传输速率和通信距离和环境因素有关系。

网友Z:
最大理论转速为2m,最大理论转速可达5m

网友AA(2024-06-26):
Can2,0的理论速度为2m,canfd 的理论速度为5m。

网友AB:
看具体的can版本

网友AC(2024-08-28):
选择DMA中断类型为:数据块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AD:
最高速率可达1mbps(兆比特每秒)。

网友AE:
最大理论速度2m,最大理论速度可达5m。

网友AF:
CAN总线通信速率因多种因素而异,其最大速度可达到最高达几兆赫到几兆赫兹之间,实际应用取决于特定应用场景及配置需求。具体速度建议咨询工程师获取精确数值。

网友AG(2024-09-30):
CAN FD这种扩展标准允许更高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8 Mbps

网友AG:
CAN XL是更进一步的扩展,支持高达10 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AG:
CAN协议的标准最高传输速率通常为1 Mbps

网友AH:
CAN2.0和CANFD不一样,前者理论最大速率2Mbps,后者是10Mbps

网友AH:
CAN2.0和CANFD不一样,前者理论最大速率2Mbps,后者是10Mbps。

网友AI:
Can2.0不同于canfd。前者的理论最大速率为2mbps,而后者为10mbps

楼主:
Can2.0不同于canfd。前者的理论最大速率为2mbps,而后者的理论最大速率为1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