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晶振下面走线,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24-05-23):
之前看到有人说晶振下面不能走线,如果晶振下面走线,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对晶振的要求不高的话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这个得看晶振下边走的是什么线 跟线的种类有关系

网友C:
一般来说也不会再晶振下边走线啊  除非电路板的密度特别大

网友D:
感觉晶振的波形会发生畸变  可能导致时钟不准

网友E:
在晶振下边走线 有可能导致晶振的运行不那么稳定 出现一些不好排查的问题

网友F:
如果信号干扰厉害的话 可能会导致晶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干扰走线信号,以及被走线信号干扰,也就是说的串扰。

网友H(2025-06-21):
晶振下方走线易引入电磁干扰,影响振荡频率稳定性,甚至导致停振。高频信号走线还可能与晶振产生耦合,加剧相位噪声,降低时钟精度, PCB 设计时应避免在此区域布线,保持地平面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