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的限位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4-05-23):
最近开发电机,但是不知道电机限位有什么方案。
电机的限位方案有哪些?

网友A:
一般都是使用限位开关来检测

网友B:
电机的限位方案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硬限位和软限位

网友C:
最传统的做法是使用限位开关,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