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Y8CKIT-062S2-43012的开发板如何修改wifi sdio速率

楼主(2024-05-23):
如果要在ModusToolbox中修改该参数, 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7%8E%87/td-p/705905

网友A:
有用有用,一些需要飞线的场景,需要修改SDIO的clk

网友B:
另外还可以通过修改SDIO的IO bit数 从4bit 改成1 bit,可以做一些初步验证。

网友C: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是修改频率就可以的

网友D:
一些使用模式需要需要修改SDIO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