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witch case中的case顺序

楼主(2024-05-23):
Switch 可能转化成多种不同算法的代码。其中最常见的是跳转表和比较链/树。当switch用比较链的方式转化时,编译器会产生if-else-if的嵌套代码,并按照顺序进行比较,匹配时就跳转到满足条件的语句执行。所以,可以对case的值依照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排序,把最有可能的放在第一位,这样可以提高性能。

此外,在case中推荐使用小的连续的整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编译器都可以把switch 转化成跳转表。

不好的代码:

int days_in_month, short_months, normal_months, long_months;
......
switch (days_in_month)
{
  case 28:
  case 29:
    short_months ++;
    break;
  case 30:
    normal_months ++;
    break;
  case 31:
    long_months ++;
    break;
  default:
    cout << "month has fewer than 28 or more than 31 days" << endl;
    break;
}

推荐的代码:

int days_in_month, short_months, normal_months, long_months;
......
switch (days_in_month)
{
  case 31:
    long_months ++;
    break;
  case 30:
    normal_months ++;
    break;
  case 28:
  case 29:
    short_months ++;
    break;
  default:
    cout << "month has fewer than 28 or more than 31 days" << endl;
    break;
}

网友A(2024-07-11):
您提到的关于 switch 语句的优化策略是正确的。switch 语句在编译时可以被转化为不同的底层实现,具体取决于编译器和 case 值的分布情况

网友B:
当 case 值是小的连续整数时,编译器通常会使用跳转表来实现 switch 语句

网友C:
跳转表是一个数组,其中每个元素对应一个 case 值的跳转地址。这种方式非常高效,因为查找时间复杂度是 O(1)

网友D:
当 case 值不是连续的或者分布不均匀时,编译器可能会使用比较链(也称为 if-else-if 链)来实现 switch 语句。这种方式涉及到一系列的比较操作,直到找到匹配的 case 值

网友E:
将最有可能匹配的 case 值放在前面,这样可以减少平均比较次数,提高性能

网友F:
如果 case 值是小的连续整数,编译器更有可能使用跳转表,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实现方式

网友B:
尽量使用简单的整数值作为 case 值,避免使用复杂的表达式,因为这会增加编译器的优化难度

网友G:
确保有一个 default 分支来处理未预料到的情况,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健壮性

网友H:
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楼主说的确实是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I:
一般来说,就是优先把可能实现的条件放最初的地方,提高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