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18配置编译工具链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先上图

编译老是不成功,我怀疑没配置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用的哪个型号单片机啊,这是什么IDE啊?不少用MPLAB X I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哪个型号单片机啊,这是什么IDE啊?不少用MPLAB X IDE吗?

PIC18F452,PICC18

网友B:
没有用过PIC单片机啊,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2025-11-03):
配置 PICC18 编译工具链常见问题:需确保工具链路径正确,在 MPLAB X 中指定安装目录;勾选对应设备支持包;注意版本兼容性,老版本可能不支持新型号;许可证激活问题,需正确导入授权;编译报错时检查库文件路径,确保与项目设置匹配,必要时重新安装工具链或更新 IDE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