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USB CDC 例程下载在f411 tiny开发板上后,电脑上识别不了设备

楼主(2024-05-23):
与电脑连接后,电脑枚举失败,是不是需要驱动,我在官网上没看到相关驱动。

网友A(2024-07-11):
USB CDC是一种USB类,用于实现USB到串行端口的通信。如果你在STM32F411 Tiny开发板上烧录了USB CDC例程,但电脑无法识别设备,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导致的

网友B:
确保USB线连接正确,且连接稳定。检查开发板的USB引脚是否焊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C:
有些操作系统(如Windows)可能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才能识别USB CDC设备。确保你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未识别的设备或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这可能表示驱动安装不正确或缺失

网友D:
确认你下载的USB CDC例程是否正确,且没有编译错误。检查例程中的USB配置是否正确,包括VID(Vendor ID)和PID(Product ID)等。确保在例程中正确配置了USB中断和DMA(如果使用)

网友E:
确保开发板有足够的电源供应。USB接口通常需要5V电源,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F:
检查开发板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USB通信需要精确的时钟频率。确认USB端点(Endpoint)配置正确,包括端点地址、大小和类型等

网友G: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连接到开发板,查看是否有任何错误信息或异常中断

网友H:
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如串口输出,以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I:
重新烧录固件,确保烧录过程中没有错误。

网友J:
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端口或电脑,以排除端口或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