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问题,求详细解答,多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4-05-23):
电容上端输入一个A*sin(wt)的电压,电容C下端连接一个电阻R组成一个电桥,电阻另一旁连接一个乘法器的输出,乘法器输入端为两个信号分别输入,一个为a*sin(wt),一个为b*cos(wt),为使电容下端和电阻中间点电压为0,计算平衡条件(a,b,R,C与A的关系)

网友A:
jwRCA+abcos(wt)=0

网友B:
A * sin(wt) = a * sin(wt) + b * cos(wt)   ===>>  A * sin(wt) = (a * sin(wt) + b * cos(wt)) / sqr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