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单片机的烧录接口你知道吗

楼主(2024-05-23):
AVR单片机的烧录接口主要用于将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闪存中,以便其执行。以下是AVR单片机常用的烧录接口及其特点:

常用的AVR单片机烧录接口
ISP(In-System Programming)接口
JTAG接口
PDI(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接口
UPDI(Unified 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接口
TPI(Tiny Programming Interface)接口
1. ISP(In-System Programming)接口
ISP接口是AVR单片机最常见的编程接口,通过SPI(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实现编程。

引脚定义:

MOSI(Master Out Slave In):主机输出,单片机输入。
MISO(Master In Slave Out):主机输入,单片机输出。
SCK(Serial Clock):串行时钟。
RESET:复位引脚,用于进入编程模式。
VCC:电源。
GND:地。

楼主:
接线示意图:
  AVR          Programmer
  ---          ----------
  MOSI    <->  MOSI
  MISO    <->  MISO
  SCK     <->  SCK
  RESET   <->  RESET
  VCC     <->  VCC
  GND     <->  GND
使用工具:常见的ISP编程器包括Atmel-ICE、USBasp等。

楼主:
2. JTAG接口
JTAG接口不仅用于编程,还用于调试和测试。它提供了更多的调试功能,但通常需要更多的引脚。

引脚定义:

TDI(Test Data In):测试数据输入。
TDO(Test Data Out):测试数据输出。
TCK(Test Clock):测试时钟。
TMS(Test Mode Select):测试模式选择。
RESET:复位引脚。
VCC:电源。
GND:地。
接线示意图:
  AVR          Programmer
  ---          ----------
  TDI     <->  TDI
  TDO     <->  TDO
  TCK     <->  TCK
  TMS     <->  TMS
  RESET   <->  RESET
  VCC     <->  VCC
  GND     <->  GND

使用工具:常见的JTAG调试器包括Atmel-ICE、AVR JTAGICE等。

楼主:
3. PDI(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接口
PDI接口主要用于AVR XMEGA系列,简化了连接线。

引脚定义:

PDI_DATA:数据线。
PDI_CLK:时钟线。
VCC:电源。
GND:地。
接线示意图:
  AVR          Programmer
  ---          ----------
  PDI_DATA <-> PDI_DATA
  PDI_CLK  <-> PDI_CLK
  VCC      <-> VCC
  GND      <-> GND

使用工具:常见的PDI编程器包括Atmel-ICE等。

楼主:
4. UPDI(Unified 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接口
UPDI接口是AVR新一代设备的统一编程和调试接口,进一步简化了连接。

引脚定义:

UPDI:统一编程和调试接口。
VCC:电源。
GND:地。
接线示意图:
  AVR          Programmer
  ---          ----------
  UPDI     <-> UPDI
  VCC      <-> VCC
  GND      <-> GND

使用工具:常见的UPDI编程器包括Atmel-ICE、jtag2updi等。

楼主:
5. TPI(Tiny Programming Interface)接口
TPI接口用于一些小封装的AVR单片机,如ATtiny系列。

引脚定义:

TPIDATA:数据线。
TPICLK:时钟线。
VCC:电源。
GND:地。
接线示意图:
  AVR          Programmer
  ---          ----------
  TPIDATA <-> TPIDATA
  TPICLK  <-> TPICLK
  VCC     <-> VCC
  GND     <-> GND

使用工具:常见的TPI编程器包括Atmel-ICE、USBasp等。

楼主:
编程软件
常用的编程软件包括:

Atmel Studio:官方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多种编程器。
AVRDude:开源命令行编程工具,支持多种编程器。
Arduino IDE:用于Arduino平台的开发,内置了对ISP编程器的支持。

楼主:
结论
AVR单片机支持多种烧录接口,适用于不同需求和应用场景。根据具体型号和开发需求选择合适的烧录接口和工具,可以有效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
想不到啊,有这么多种烧录接口可以使用。

网友A:
接口很丰富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软件
常用的编程软件包括:

还可以在 Ubuntu 中通过开源工具直接编译下载。这个时候需要一个 USB-TTL 转换器。

网友C:
AVR和MCU一样,烧写方式也就那几种。

网友D:
很好的总结

网友E(2024-06-25):
AVR一般用哪些接口烧录呢?
Arduino是用什么接口烧录的?

网友F:
不知道,如果用的话,都是看手册上怎么说,或者看官方的这个对应开发板是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G(2025-09-20):
AVR 单片机常见烧录接口有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和 JTAG。ISP 用 SPI 协议,需 MOSI、MISO、SCK、RESET 引脚,配 4-6 针接口,适合多数型号;JTAG 支持在线调试,需 TCK、TMS、TDI、TDO 等引脚,高端型号才有。部分新片支持 PDI 接口,仅需 2 线,更简洁。烧录需对应编程器,如 USBasp、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