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调节LED灯的色温

楼主(2024-05-24):
调节LED灯的色温通常是通过脉宽调制(PWM)来实现的。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照明设备中,尤其是智能照明系统。

具体实现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双色温LED灯

双色温LED灯通常包含两组LED,一组是暖白色(通常在2700K-3000K),另一组是冷白色(通常在5000K-6500K)。

通过独立控制这两组LED的亮度,可以调节灯光的总体色温。

PWM用于分别控制每组LED的亮度。

实现原理

使用两个PWM通道,分别控制暖白色和冷白色LED的电流。

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改变每组LED的亮度,从而混合出所需的色温。

楼主:
代码示例
int warmWhitePin = 5;  // 暖白色LED连接的PWM引脚
int coolWhitePin = 6;  // 冷白色LED连接的PWM引脚

// 调节色温函数
void setColorTemperature(int warmBrightness, int coolBrightness) {
    analogWrite(warmWhitePin, warmBrightness);  // 设置暖白色LED亮度
    analogWrite(coolWhitePin, coolBrightness);  // 设置冷白色LED亮度
}

void loop() {
    // 示例:将色温设置为中性白(暖白和冷白各占一半亮度)
    setColorTemperature(128, 128);  // 128是占空比的中间值(0-255范围)
}

楼主:
RGB LED灯
RGB LED灯通过组合红、绿、蓝三种颜色的LED来产生各种颜色,包括不同的色温。虽然这种方法更常用于彩色照明,但也可以用于白光色温的调节。

楼主:
实现原理
使用三个PWM通道,分别控制红、绿、蓝LED的电流。
通过调整RGB三色的比例,可以混合出所需的白光色温。

楼主:
代码示例
int redPin = 3;    // 红色LED连接的PWM引脚
int greenPin = 5;  // 绿色LED连接的PWM引脚
int bluePin = 6;   // 蓝色LED连接的PWM引脚

// 调节色温函数
void setColorTemperature(int redBrightness, int greenBrightness, int blueBrightness) {
    analogWrite(redPin, redBrightness);    // 设置红色LED亮度
    analogWrite(greenPin, greenBrightness);  // 设置绿色LED亮度
    analogWrite(bluePin, blueBrightness);   // 设置蓝色LED亮度
}

void loop() {
    // 示例:将色温设置为冷白(蓝色和绿色较高,红色较低)
    setColorTemperature(100, 200, 255);  // 根据需要调整各色的亮度
}

楼主:
色温调节器和智能控制
许多现代照明系统使用集成的色温调节器和智能控制器,这些设备可以通过PWM或其他调光方法来调节色温,并且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或智能家居系统进行控制。

楼主:
总结
通过PWM调节色温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LED照明中。无论是使用双色温LED还是RGB LED,都可以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所需的色温。这种方法不仅简单,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合家庭和商业照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