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多灯光控制,使用面向对象编程,简化代码结构Python 示例

楼主(2024-05-27):
创建一个灯光控制器类,负责管理多个灯光实例。
这样可以将管理逻辑集中在一个地方,简化代码结构。

使用面向对象编程

Python 示例:
class Light:
    def turn_on(self):
        # 打开灯光的代码
        pass

    def turn_off(self):
        # 关闭灯光的代码
        pass

class LightController:
    def __init__(self):
        self.lights = {}

    def add_light(self, name):
        self.lights[name] = Light()

    def turn_light_on(self, name):
        if name in self.lights:
            self.lights[name].turn_on()

    def turn_light_off(self, name):
        if name in self.lights:
            self.lights[name].turn_off()

controller = LightController()
controller.add_light("LivingRoom")
controller.add_light("Bedroom")
controller.turn_light_on("LivingRoom")
controller.turn_light_off("Bedroom")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控制多个灯光时的代码量,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选择适合你项目需求的方法来优化代码结构,是管理复杂系统的重要技能。

网友A(2024-08-27):
将灯光控制逻辑封装在一个类中,你可以更容易地扩展、维护和重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