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耦电路问题

楼主(2024-05-24):
电路如下图,如果光耦要导通,参考地应该是负电压吧,但是这个负电压是怎么来的呢?一直没想明白

不知道楼主说的负电压,是指哪里为参考点而言的。

网友A:
阻容降压部分的电路负极与光耦输出E极同电位,也就是能形成楼主所说的相对“负电压”。所以能够开通和关断可控硅啊。

网友B(2025-07-11):
R26为低不就导通了吗,

网友C:
控制端为低既导通,看图是由控制端将其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