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07的项目迁移到STM32F427

楼主(2024-05-24):
前言
从STM32F407迁移到STM32F427的项目指南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MCU)是至关重要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因其性能强大和资源丰富,成为许多开发者的首选。STM32F407和STM32F427是两个广泛使用的型号。尽管它们属于同一系列,功能和性能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项目迁移过程中仍需注意一些关键点。

本文将详细介绍从STM32F407迁移到STM32F427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一、硬件区别
1.1.区别:
性能:STM32F427的CPU工作频率可达180 MHz,而STM32F407的工作频率为168 MHz。因此,STM32F427在性能上略优于STM32F407。
功耗:STM32F427在静态功耗(Stop模式)上比STM32F407更低,这得益于ST的90纳米工艺和ART加速器。
存储器:STM32F427提供从1-Mbyte双银行Flash到2-Mbyte双银行Flash,256-Kbyte SRAM,并且在封装大小最小为7 x 7 mm的情况下,提供100到176个引脚。而STM32F407提供1 Mbyte的Flash内存。
音频接口:STM32F427集成了2个专用音频PLL,2个全双工I²S和一个新的串行音频接口(SAI),支持时分复用(TDM)模式。STM32F407则没有这些音频专用接口。
通信接口:STM32F427提供多达20个通信接口,包括4个USART和4个UART,最高速率为11.25 Mbit/s,6个SPI,最高速率为45 Mbit/s,3个I²C,具有新的可选数字滤波功能,2个CAN,SDIO等。STM32F407在通信接口的数量和功能上略少。
图形加速器:STM32F427虽然没有集成LCD-TFT控制器接口,但仍然可以通过并行或串行接口连接显示器,并充分利用ST的Chrom-ART Accelerator图形加速器。STM32F407则没有这项功能。
加密/哈希处理器:STM32F427还集成了一个加密/哈希处理器,提供AES-128、-192和-256的硬件加速,支持GCM、CCM、Triple DES和哈希(MD5、SHA-1和SHA-2)。STM32F407则没有集成这样的处理器。
总结来说,STM32F427在性能、功耗、存储器容量、音频接口、通信接口、图形加速器和加密/哈希处理器方面都比STM32F407更先进,适用于对性能和功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

1.2.需要注意以下硬件区别:
CPU速度:STM32F407的CPU速度为168 MHz,而STM32F427的CPU速度提高到了180 MHz。
动态功耗:STM32F427在从Flash运行时的动态功耗更低,因此在相同条件下,它的静态功耗也更低。
双银行Flash存储器:STM32F427支持高达2 Mbytes的双银行Flash存储器,这可能会影响。。

二、引脚配置
引脚兼容性:STM32F427通常与STM32F407在引脚上是兼容的,但最好是检查两个型号的数据手册,以确认特定的引脚分配和替代功能。
替代功能:如果应用程序使用了STM32F407的某些替代功能,需要确保STM32F427也支持这些功能,并且引脚分配是相同的。
外设接口:STM32F427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外设接口,例如串行音频接口,这可能会影响引脚的分配和使用。

三、STM32F427
3.1.晶振
STM32F427ZGT7微控制器的晶振频率范围是4至26 MHz1。通常情况下,会选择一个8 MHz的晶体振荡器,因为这是一个常见且合理的选择。不过,具体的频率选择取决于应用需求和外围电路设计。

四、迁移步骤
注意:这里使用的是使用HAL库

4.1.IAR更改
(1) 更改芯片类型:
在的IAR中,需要将项目设置中的目标芯片从STM32F407更改为STM32F427。

(2) 更改相关特征:
在define symbols更改定义相关特征。

4.2.项目文件更改
(1) 更新宏定义:
在stm32f4xx.h文件中将芯片型号定义由STM32F407xx更改为STM32F427xx

(2) 更改BSP文件:
将对应的文件名称由407改为427。
注意:此处修改后需要修改项目中对文件引用的相应代码!!!

修改项目中对文件引用的相应代码:
例如:
①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427。

② 将对应的代码中对文件的应用也修改为427。

注意:可能会存在只读文件,需要手动解锁文件后修改,例如:

(3) 更新驱动文件:
这是最重要的步骤。

如上图所示
首先在此目录下将stm32f407xx.h替换为需要加入新的stm32f427xx.h文件。
然后修改项目中对文件引用的相应代码,如下图所示:

(4) 替换启动文件:
将STM32F407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07xx.s)替换为STM32F427对应的启动文件。

替换完启动文件之后修改项目中对启动文件引用的相应代码,如下图所示:

提示:startup_stm32f407xx.s和startup_stm32f427xx.s主要的区别在于用于处理外部中断的中断向量表,427中怎加了一些处理程序和保留位的处理。

(5) 关于fmc和fsmc的修改:
STM32F407和STM32F427不同处还在于包含的fmc和fsmc头文件不一样,查看项目包含有fmc文件(若没有需要自行添加),对于fsmc可以把它注释掉,也可以直接删除fsmc文件或者不做任何操作(因为修改宏定义后代码逻辑会自动选择导入fmc还是fsmc)。

(6) 修改时钟配置:
由于STM32F427支持更高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80MHz),需要根据STM32F427的时钟树更新时钟配置。
例如,如果使用8MHz的外部振荡器,可以将PLL_N的值从336更改为360,以达到180MHz的系统核心时钟频率。

同时,确保启用过驱动模式(Over-drive mode),因为在超过168MHz操作时需要启用此模式。

(7) 更新HAL库:
确保的HAL库是支持STM32F427版本。可能需要从ST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库文件。

(8) 调整内存设置:
根据STM32F427的内存配置,更新链接器脚本。

替换完链接器脚本之后修改项目中对链接器脚本引用的相应代码,如下图所示:

(9) 代码修改:
根据STM32F427的硬件特性,对代码中与硬件相关的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例如GPIO、时钟、中断配置等。

(10) 编译和测试:
完成以上修改后,重新编译项目并在STM32F427硬件上进行测试,确保所有功能正常工作。

五、修改文件总览

5.1.FlashSTM32F407.board
可能需要修改FlashSTM32F407.board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了Flash编程的配置信息,特别是指定了Flash存储器的编程范围。
在提供的文件代码中,CODE 0x800c000 0x80fffff定义了编程的内存范围。STM32F427与STM32F407相比,可能有不同的Flash存储器大小和布局。因此,需要根据STM32F427的具体Flash规格来更新这个范围。

5.2.startup_stm32f407xx.s
需要修改startup_stm32f407xx.s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了中断向量表,它是微控制器启动和中断处理的关键部分。由于STM32F427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中断或核心特性,需要更新这些向量以匹配新的微控制器。
以下是一些可能需要更新的方面:
中断向量:如果STM32F427有额外的中断或者不同的中断配置,需要在向量表中添加或修改相应的条目。
核心特性:STM32F427可能支持一些STM32F407不支持的特性,比如更高的时钟频率或者额外的硬件加速功能,这可能需要在启动文件中进行配置。
内存映射:STM32F427的RAM和Flash大小可能与STM32F407不同,这需要在链接脚本中反映出来,以确保程序正确地映射到内存。

5.3.stm32f407_BSP(Board Support Package)系列文件
可能需要修改stm32f407_BSP(Board Support Package)系列文件。BSP文件包含了与硬件相关的配置和初始化代码,确保软件能够正确地与微控制器的硬件资源交互。
STM32F427与STM32F407在硬件特性上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更高的核心频率、不同的内存大小和增强的外设功能。因此,需要根据STM32F427的硬件规格来更新BSP文件,以确保所有的硬件资源都被正确配置和使用。
以下是一些可能需要更新的BSP组件:
时钟配置:STM32F427支持更高的运行频率,可能需要调整时钟设置以利用这一点。
内存映射:如果STM32F427的Flash或RAM大小与STM32F407不同,需要更新内存映射。
外设初始化:STM32F427可能有额外的外设或不同的外设配置,需要更新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引脚分配:如果STM32F427的引脚分配与STM32F407不同,需要更新引脚配置。

5.4.stm32f407xx.h
需要修改stm32f407xx.h文件。这个头文件包含了STM32F407系列微控制器的特定配置和定义,例如中断向量、可用的外设地址和特定的硬件特性。
STM32F427可能有不同的外设、不同的内存大小或其他硬件特性,因此需要更新或添加这些新特性的定义以匹配STM32F427的硬件规格。例如,如果STM32F427有额外的SPI接口或者不同的时钟配置,需要在头文件中相应地进行修改。

六、说明
在社区论坛中,有关于从STM32F407迁移到STM32F427的讨论,建议在操作超过168MHz时启用过载模式

总结
基于STM32F407的项目迁移到STM32F427时,需要考虑硬件、外设和固件三个方面的变化。以下是一些相关信息:

6.1.硬件迁移:
从STM32F407到STM32F427,主要的硬件变化是处理器的频率。STM32F427的主频为180MHz,而STM32F407为168MHz。因此,需要确保时钟配置和外设的时序满足新的频率要求。
此外,还要注意引脚的映射和功能是否有变化。可能需要重新配置GPIO引脚。

6.2.外设迁移:
检查在STM32F407上使用的外设,例如UART、SPI、I2C等。确保这些外设在STM32F427上的配置和时序是正确的。
如果使用了DMA,也需要检查DMA通道的配置。

6.3.固件迁移:
如果使用了HAL库或CubeMX生成的代码,需要重新生成针对STM32F427的代码。确保库版本和配置正确。
检查中断处理程序和其他固件部分,确保它们适用于新的处理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etterljhx/article/details/139142442

网友A(2024-06-23):
直接使用HAL库一般进行设置就可以

网友B(2024-07-30):
STM32F427可能提供一些额外的外设接口,例如音频接口,这可能会影响引脚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网友C:
进行这种迁移也是相当考验个人的业务能力的吧

网友D:
在开始迁移之前,务必备份原项目文件,以防在迁移过程中出现不可逆的错误。

网友E:
这要改的东西相当多啊

网友F:
可以借鉴,目前用不着

网友G:
STM32F407在通信接口的数量和功能上略少。

网友H:
检查STM32F427是否支持STM32F407中使用的所有替代功能,特别是涉及到外设接口的引脚配置。

网友H:
STM32F427支持4至26 MHz的晶体振荡器。常见选择是8 MHz,但具体选择取决于应用需求和外围电路设计。

网友I(2024-08-31):
有几个关键方面需要考虑,尤其是硬件差异、软件兼容性以及调试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