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RC 计算公式和LC计算公式,只少了个根号?

楼主(2024-05-24):
RT, pi, AC, LC, rc

F(频率) = 1 / (2 * Pi * Sqrt(L*C))

网友A:
一个是截止频率,一个是振荡频率,两码事

网友B:
震荡频率和截止频率不同

网友C(2024-07-15):
RC电路和LC电路是电子学中两种基本的电路类型,它们分别涉及电阻(R)、电容(C)和电感(L)的组合。这两种电路的计算公式确实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网友D:
RC电路是由电阻(R)和电容(C)组成的电路。在RC电路中,时间常数(τ)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决定了电路的充放电速度。时间常数τ的计算公式是:[ \tau = R \times C ]在RC电路中,电压或电流随时间的变化通常遵循指数函数的形式

网友E:
少的是根号,去别大了去了

网友F:
LC电路是由电感(L)和电容(C)组成的电路。在LC电路中,振荡频率(f)是一个关键参数,它决定了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振荡频率f的计算公式是:[ f = \frac{1}{2\pi \sqrt{LC}} ]在LC电路中,电压和电流随时间的变化通常遵循正弦函数的形式,因为LC电路可以产生自由振荡

网友G:
RC电路和LC电路的计算公式确实有所不同。RC电路的时间常数τ是电阻和电容的乘积,而LC电路的振荡频率f是电感和电容乘积的倒数的平方根。换句话说,LC电路的公式中包含了一个平方根,而RC电路的公式则没有

网友H:
RC电路涉及电荷的充放电过程,而LC电路涉及电磁振荡过程。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电路用于不同的目的,RC电路常用于滤波和定时,而LC电路常用于振荡器和滤波器

网友I:
好像不仅仅是少了个根号吧

网友J:
这是不是滤波方式不一样啊?

网友K:
这俩影响的不一样,一个是充放电速度,另一个是频率的

网友L:
RC电路的公式涉及时间常数,描述电荷的充放电过程;LC电路的公式涉及振荡频率,描述电磁振荡过程

网友M:
RC电路中的电压或电流随时间的变化遵循指数函数;LC电路中的电压或电流随时间的变化遵循正弦函

网友N:
应该不是同一个概念下的东西。

网友:
RC滤波器,计算的是跌落到0.707倍时候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