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OB

楼主:
J-Link-OB是由SEGGER开发的一套独立的调试下载器,通常被设计到各大公司的评估板上(“on-board”),这也是后缀为“OB”的原因。

原理图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一对IO口模拟SWD协议,然后加一个USB接口:

ST-Link则是ST自己出的J-Link OB方案。也可以通过烧写固件将jlink-ob烧写成st-link。
可以看到DAPLink、J-link OB、ST-Link的硬件电路都是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电路,然后引出两个普通IO作为SWDIO、SWCLK给目标单片机烧写程序,只是他们的固件稍有不同。硬件的相同,决定了他们的烧录性能及其他功能都大同小异。
我准备DIY一个自己的调试器,使用USB HUB统一成一个接口,同时支持串口,CAN和SWD调试,初步还是想选择jlink-ob,原因在于:
jlink-ob可以随着jlink软件不断的更新。
jlink具备RTT功能,可以很方便的移植自己的log系统
jlink可以配合jscop软件进行更高速度的波形显示,对于调试电机控制的代码非常有帮助。
如果jlink-ob速度不够,那就直接上jlinkV9

网友A(2024-06-23):
一般是使用ST-link进行相关的下载调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