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用 ifconfig 命令未显示 LAN78XX设备怎么办?

楼主(2024-05-24):
如果用 ifconfig 命令未显示 LAN78XX设备,可以参考下列步骤:
1.     检查内核版本,看是否有LAN78XX的驱动。键入命令uname -r 显示内核版本。
2.     检查MAC (lan78xx.ko) 和 PHY(microchip.ko) 的驱动程序文件。在根目录(cd /) 中,输入find . -print | grep -i "lan78xx.ko" 和find . -print | grep -i"microchip.ko" 来查找驱动文件;
3.     通过键入命令ifconfig 检查网络接口。请注意,LAN7800接口缺失;
4.     断开EVB-LAN7800与主控板的连接,确认与EVB-LAN7800 相关的网络接口为eth2;
5.     输入命令ethtool eth2 并检查该接口是否存在,而EVB-LAN7800 仍处于断开状态;
6.     重新连接EVB-LAN7800 并运行ethtool eth2。请注意,消息发生变化,表明该接口现在存在。但是,请注意没有检测到链接,因此,使用ifconfig 命令时不会出现该链接;
7.     要启动LAN78XX 接口,请键入以下命令:ip link set dev eth2 up
8.     再次输入ethtool eth2 并注意现在在此接口上检测到一个链接;
9.     再次输入ifconfig,会发现EVB-LAN7800 接口(eth2) 现在出现了;
10.  如果设备的内核没有驱动程序,Linux主机将无法识别LAN7800 网络接口,上述步骤将不起作用。

网友A:
接口配置指令。

网友B:
这在单片机网络应用里的吗

网友C:
单片机的网络应用层进行设置的

网友D:
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请确保已正确安装了 LAN78XX 的驱动程序

网友E:
其实您可以从 LAN78XX 的制造商或官方网站上获取最新的驱动程序,并按照其提供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

网友F:
设备未正确连接或供电的话会这样,请确保 LAN78XX 设备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正常供电。检查设备的连接和电源线是否正常,确保设备被正确识别

网友G:
设备未被操作系统识别,如果设备未被操作系统正确识别,可能需要手动加载驱动程序。您可以尝试使用 modprobe 命令加载驱动程序sudo modprobe lan78xx加载成功后,再次运行 ifconfig 命令查看是否能够显示 LAN78XX 设备

网友H:
设备可能被禁用,有时,设备可能被禁用或未启用。您可以尝试使用 ifconfig 命令的 -a 选项,以显示所有网络接口,包括禁用的接口。例如:ifconfig -a

网友I:
如果 LAN78XX 设备被禁用,您可以使用 ifconfig 命令的 up 选项启用它。sudo ifconfig lan78xx up然后再次运行 ifconfig 命令查看是否能够显示 LAN78XX 设备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K:
请确保您已经按照设备的说明和文档进行了正确的设置和配置。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您联系设备的制造商或技术支持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网友L:
直接找技术吧,或者找个FAE试试

网友M:
一般来说如果供电接线之类的都没错,那就是驱动挂错了

网友N(2025-10-20):
若 ifconfig 未显示 LAN78XX 设备,先检查硬件连接与供电;再用 lsusb 确认设备是否被识别;若识别,检查驱动是否加载(lsmod | grep lan78xx),未加载则手动加载(modprobe lan78xx);若驱动缺失,需编译安装对应内核模块;最后重启网络服务(service networking restart)或重启系统重试。

网友O:
若 ifconfig 未显示 LAN78XX 设备,可按以下步骤排查:
检查硬件连接与供电,确保模块正常供电。
用lsmod | grep lan78xx确认驱动加载,未加载则手动装驱动。
查看dmesg | grep lan78xx找错误,如识别失败需检查 PCIe/USB 连接。
加载驱动后用ip link确认,若存在可ifconfig ethX up启用(X 为编号)。

网友P:
用 ifconfig 未显示 LAN78XX 设备,先查硬件:确认 USB 连接正常、供电稳定,换线换接口试试。再查驱动:确保已安装 LAN78XX 驱动,Linux 下可通过 lsusb 看是否识别设备。若识别到无网卡名,用 ip link 命令查看,或重启网络服务(service network restart),也可手动加载驱动模块(modprobe ax88179_178a),排查系统是否禁用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