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nion的基本定义

楼主(2024-05-24):
mb, ST, LEM, ni, IO

Union的中文叫法又被称为共用体、联合或者联合体。它的定义方式与结构体相同,但意义却与结构体完全不同。下面是union的定义格式:

  1. union  共用体名
  2. {
  3.     成员列表

  4. }共用体变量名;

它与结构体的定义方式相同,但区别在于共用体中的成员的起始地址都是相同的,而结构体中的成员则具有各自的地址。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struct与union的嵌套来说明两者的区别所在:

struct my_elem
{
    int type;
    union my_info
    {
        char*str;
        int number;
    }value;

}elem_t;

访问方式与结构体相同,例如,要访问number变量,可以以如下的方式进行访问:

  1. elem_t.value.number = 10;

Union和struct的区别是共用体中的成员的起始地址都是一样的,而结构体中的成员都具有各自的地址。以下是Elem_t在内存中的存储示意图。

看到变量在内存中的存储位置之后,也就明白了union的特性了。共用体的好处在于,程序中能够使用不同类型的变量并且只占用一个变量的存储空间,从而节省存储空间。
在上述程序中,共用体的两个成员所占的存储空间大小一样,都是四个字节,因此这个共用体所占存储空间的大小就是四个字节。如果共用体的成员的存储空间大小不一样,那么共用体存储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成员中存储空间最大的一个。

网友A(2024-06-23):
共用体的好处在于,程序中能够使用不同类型的变量并且只占用一个变量的存储空间,从而节省存储空间。

网友B(2024-07-31):
Union的中文叫法又被称为共用体、联合或者联合体。它的定义方式与结构体相同,但意义却与结构体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用体的好处在于,程序中能够使用不同类型的变量并且只占用一个变量的存储空间,从而节省存储空间。 ...

空间有利于效率的提升

网友C:
确实,union(共用体、联合体)和 struct(结构体)在 C 语言中虽然在定义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内存布局和用途上却有显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