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 MDK 中启用Configuration Wizard

楼主(2024-05-24):
一、如何在 MDK 中启用Configuration Wizard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c或.h文件中的头部,使用注释的方式增加如下代码,就可以使用配置向导了,当然,我们只需要保证这段开启向导的注释语句在代码文件的前 100 行之内就可以。
  1.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下面的注释代码可以告诉解释器,结束配置向导的解释,不过这不是必须的。
  1.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在前面的示例代码中,配置向导我写在 bms_config.h中,当我们添加了以上注释代码启用配置向导后,需要重新打开一下 bms_config.h文件,这时,在文件的左下角就会出现Text Editor和Configuration Wizard两个界面选项,它们分别对应程序源码和配置界面。

二、Configuration Wizard的语法规则
大家如果有使用过HTML语法,这里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它和 HTML一样,使用成对的标签来代表不同的功能,如<*>和</*>,其中 * 代表不同的功能标签。
标签h

通过使用和来设置一个分组,它可以在配置向导中进行折叠。

  1. // <h> 分组标题
  2. // …
  3. // </h>

标签i

使用+提示内容来设置对上一个配置项的提示,可以配置多行。

  1. //  提示内容 如 Select the cell type for calcu the soc

当鼠标移动到配置项时显示提示内容。

标签e

使用和来设置一个分组,该类分组可以整体被禁止或使能,也可以在配置向导中进行折叠。

当禁止时无法修改配置该组内容,组内文字变灰暗;反之即可修改内容。

这里对于,还有一个规则<e1.2>,这种e1.2表示修改该配置项下面出现的第2个配置参数的第2位(0位开始),它只能修改一个位,可以嵌套使用。

  1. // <e> 使能分组标题
  2. // …
  3. // </e>

图片

这里看一个折叠的例子,其中也包含了 o 和 e 标签作用于参数的位域的操作。

//   <e1.13> Enable Chip Select 0 (CSR0)
//     <e1.5>      WSE: Enable Wait State Generation
//       <o1.2..4>   NWS: Number of Standard Wait States <1-8><#-1>
//     </e>
//     <o1.9..11>  TDF: Data Float Output Time <0-7>
//                 <i> Number of Cycles Added after the Transfer
//   </e>
#define A1 (0xFFE00000)
#define A2 (0x010024A9)   // EBI_CSR0: Flash

标签o

使用标签o可以在配置界面添加一个数值修改框或使能框(只修改一个位时),它与标签e同样还有添加规则<o1.2>和<o1.2..3>。
比如表示修改该配置项下面出现的第1个配置参数的第1位,它只修改一个位;
比如表示修改该配置项下面出现的第4个配置参数的第2到5位,它可以修改多个位。
  1. // <o> 标题内容

另外,标签 o 还可以设置修改范围和步进,其中步进可以省略。
  1. // <o> 标题内容 <最小值-最大值:步进>

如果想使用下拉菜单的话,可以在标签o的后面增加如下的选项内容。
  1. // <o> 标题内容 <0=> 选项0  <1=> 选项1  <n=> 选项n

标签q

它标签o差不多,不过它只能修改数值的一个位,不能修改多个位,支持<q1.2>。

  1. // <q> 标题内容

标签c

使用标签c可以在配置界面添加一个使能框注释或取消注释代码内容,其实就是用来操作是否将宏定义内容注释掉。

// <c>
//#define DEBUG_FLAG
// </c>

// <!c>
#define DEBUG_FLAG
// </c>

网友A(2024-06-24):
MDK 中配置向导启用Configuration Wizard非常方便

网友B(2024-07-31):
在 MDK (Keil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中启用 Configuration Wizard 主要是为了简化配置过程,使得可以通过图形界面更直观地设置项目的各种参数。

网友C(2024-08-31):
如果你希望明确地结束 Configuration Wizard 的配置区域,可以在相关的配置区域之后添加如下注释:

c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网友D:
Configuration Wizard 使用类似 HTML 的语法来定义配置区域。

网友E:
非常新颖的知识

网友F(2024-12-31):
要在 MDK 中启用 Configuration Wizard,首先需要在代码文件的头部(通常是 .h 文件)添加特定的注释。

网友G:
很少用了,都是考个程序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DK 中配置向导启用Configuration Wizard非常方便

刚开始我常用,现在不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 MDK (Keil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中启用 Configuration Wizard 主要是为了简化配置过程,使 ...

任何软件都有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