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wifi RF测试中衰减器的重要性

楼主(2024-05-24):
一般在做RF TX/RX测试时,我们会要求在DUT和仪器间串一颗衰减器,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楼主:
在做RX测试时,低速率的灵敏度值非常低,已近接近仪器的下限,如IFX的最新wifi combo芯片,11b灵敏度已经能达到-101dBm,此时仪器打出来的power可能已经不准确(此现象在国内外的仪器上均有发现过),造成灵敏度的误判。串一颗衰减器进来,可以让仪器运行在稍高的功率区间,可确保准确性

楼主:
在做TX测试时,部分加eFEM的DUT power可能会达到25dBm甚至以上,如果测试的还是OFDM调制的模式,由于OFDM本身的特性,其峰值功率会更高,极易损坏仪器,串一颗衰减器可有效保护仪器

网友A:
非常有用的信息!有推荐的衰减器型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用的信息!有推荐的衰减器型号吗?谢谢!

私下发给你,不然有广告嫌疑

网友B:
具体衰减器运行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衰减器运行原理是什么?

衰减器只是一个无源器件,作用只是单纯的将信号降低,目的是为了确保仪器工作在安全且信号稳定的工作区间

网友C:
串一颗衰减器进来,可以让仪器运行在稍高的功率区间,可确保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