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4 调试串口的printf实现

楼主(2024-05-24):
       printf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串口进行实现,我们通过原理图的PDF文件中没有找到有关Geehy Link部分的原理图,通过网友们的测试实际上是有的,开发板的板载调试器可以实现虚拟串口,这一部门在串口例程的USART_IrDA中发现了踪迹(在官网实在没有找到),使用的是USART1。
       原理图中只有如下:

       对应的引脚为PA9和PA10.
       接下来我们进行USART1的初始化:
void APM_USART1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10, GPIO_AF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Enable(USART1);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USART1,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在外部中断中加入打印部分: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if(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0))
    {
        APM_LED3_Toggle;
                printf("APM_LED3_Toggle \r\n");

        /*Clear EINT_LINE0 interrupt flag*/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0);
    }
}
      效果如下: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开发环境的问题还是调试器的问题(或者开发板的问题),程序编译后使用download下载后程序没有跑起来,在线调试也要run三次才能跑起来,这款的问题其实是由于程序中用到了printf,keil调试需要勾选:

       记得重新编译一下,才能连接到我们自定义的重定义中,之后就能正常了。

网友A:
fputc是C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将一个字符写入到指定的流中。在重定向后,当printf调用fputc时,它实际上会将字符发送到串口。

网友B:
配置了UART并重定向了fputc,你就可以在代码中使用printf函数了。

网友C:
printf函数调用需要在板级配置文件中预先定义,并且需要确保串口已经初始化完成。

网友D:
需要重定向C标准库的输出流stdout到串口。

网友E:
可以直接用C语言的格式化字符串函数来实现

网友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字符ch发送到串口
    serial_putchar(ch);
    return ch;
}

网友G:
串口是TTL电平还是串口模块进行数据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