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0 欧姆的多种用途

楼主(2024-05-24):
1、跳线:
0Ω 电阻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个跳线回路不用,直接不贴装该电阻,既可以保证美观紧凑,小型化,也可以规范化 SMT 流程,提高加工过程的可靠性。
2、占坑:
在匹配电路参数时,遇到参数不确定性的时候,可以先使用 0Ω 代替,确定参数后,再更新 BOM 和工艺指导书做元件代替。
3、备份:
电路初始设计中常常需要验证多个方案做技术备份,可以在同一个方案中设计两套实现,通过 0Ω 电阻来进行选择。
这样未来批量化生产的时候可以避免重新验证可靠性,节省项目开发周期。
4、测量: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 0Ω 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试耗电流。
5、飞线:
在 Layout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可以加一个 0Ω 的电阻,不打过孔可以避免破坏整体地层。
更多时候是出于 EMC 对策的需要,使用0Ω 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
6、滤波:
在高频信号下, 0Ω 电阻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主要是解决 EMC 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 IC引脚间。
7、保护:
熔丝作用,在一些简单保护电路中使用 0Ω 电阻来作为熔丝,可以最低成本的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不过这种保护一般颗粒度比较粗,调试的时候很常用。
8、接地:
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所有电路板上的接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仅限于火电供电场景,电池供电的肯定回流到电池负极,遵循从哪来的滚哪去的原理)。
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 "浮地",存在压差,这里即便是接在一起的地和地之间,因为存在阻抗的原因,也会存在地与地之间的压差。
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

网友A:
0欧姆电阻和磁珠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所谓的0欧姆电阻 是不是电抗并不是0啊

网友C:
0欧姆电阻可以用来处理不同的地之间的连接吗

网友D:
0欧姆电阻的质量也会影响电路板的表现吧

网友E:
0欧姆电阻的功率如何进行确定呢

网友F:
用来调试比较常见

网友G(2024-06-30):
0Ω 电阻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主要是解决 EMC 问题

网友H:
我之前还以为0欧姆的电阻仅仅是为了跳线用的呢。谢谢爹大佬分享!

网友H:
同样是0欧姆,尺寸不一样的话,会有区别吗?

网友I:
可以做测试点。

网友I:
比如想测试别的信号进来,就可以断开这个0欧姆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段线路不需要连接,可以直接不贴0欧姆电阻,以代替传统的跳线,这样既节省了空间,又避免了高频干扰。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0欧姆电阻可以用作过流保护,类似于熔丝。

网友L:
在某些情况下,0欧姆电阻还可以充当低成本熔丝的角色。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但0欧姆电阻的电流承受能力较弱,过流时会先熔断,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事故发生。

网友M:
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可以添加一个0欧姆电阻。

网友N:
0 欧姆电阻常用于电路测试,以检查电路板上元件之间的连通性。将万用表设置在电阻模式,0 欧姆电阻会导致表显示非常接近于零的读数,从而表明电路是连通的。

网友O: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

网友P:
实现不同的电路连接方式,提高电路设计的灵活性

网友Q:
0 欧姆电阻可以用作去耦和旁路电容的连接器件。它们可以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帮助滤除高频噪声,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R:
在电路设计阶段,可以预留0欧姆电阻作为调试点,便于后续的电路修改或测试。

网友M: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网友S:
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限制电流,防止过流情况的发生。

网友T:
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0欧姆电阻,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设置地址,例如在多芯片系统中设定芯片的ID或通信地址。

网友U: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电阻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原件代替。

网友V:
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优化电路板的布线,填补一些空缺的位置,使得布线更加紧凑和美观。

网友W:
在某些情况下,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保护电路。例如,在电流过大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作为一个熔断点,防止电路中的其他元器件受到损坏。

网友V:
0 欧姆电阻可以用作旁路电容,帮助去除电源线路上的噪声或纹波。

网友X:
相比物理跳线,使用0欧姆电阻可以使电路板看起来更整洁。

网友Y:
在高频信号下,0欧姆电阻可以与外部电路特性匹配,充当一个小的电感或电容,主要用于解决EMC(电磁兼容性)问题。例如,在地与地、电源与芯片引脚之间使用0欧姆电阻,可以有效抑制噪声和干扰。

网友N:
可以使用0 欧姆电阻作为电流检测电阻。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可以计算出流过的电流。

网友Z:
用于电路板上的跳线和短路连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线路复杂性

网友AA:
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将信号接地,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点,有助于减少信号干扰和噪声。

网友AB:
在数字和模拟混合电路中,为了避免相互干扰,通常需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通过单点连接。此时,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并减小干扰。

网友AC:
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短接电路的某一部分,以便进行测量和故障排除。

网友AD:
0 欧姆电阻可以用来微调电路的性能,因为它们不会对信号产生任何阻碍。

网友AE:
在布线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通过的情况,可以添加一个0欧姆电阻来辅助布线,使线路更加顺畅。

网友AF:
用作电流传感器,测量电路中的大电流,因为它们引入的电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G:
在高频电路中,0欧姆电阻可以充当电感或电容,有助于改善信号完整性和EMC性能,尤其是在电源和地平面之间,或在IC引脚和地之间。

网友AH:
0欧姆电阻可以作为跳线使用,方便在PCB上进行电路路径的切换或在调试过程中轻松地添加或移除电路路径,而不破坏电路布局。

网友AD:
在布线过程中,如果遇到需要跨接的情况,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来实现跨接,以提高布线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网友AI:
可以用于控制阻抗,减少反射和串扰,有助于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AJ:
在需要测量电流的场合,可以暂时移除0欧姆电阻,接入电流表或使用小电阻替代以测量电流,然后恢复0欧姆电阻以保证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AF:
0欧姆电阻在电路设计中具有多种用途,包括兼容设计与调试、跳线与布线、电流测量与保护、高频信号与EMC问题、单点接地以及其他用途等。

网友AH:
0欧姆电阻可以用于填充PCB上的空余空间,帮助实现更优美的布局,或在布线困难的地方作为跳线使用,简化布线过程。

网友AK:
在匹配电路参数时,0 欧姆电阻可以用作占位符,以便在实际调试过程中替换为具体的电阻值。

网友AL:
0欧姆电阻可以充当低成本的熔丝,当电路发生过流时,它们可以熔断以保护电路免受损坏。

网友AM:
不同尺寸的0
欧电阻的功率不一样大

网友AN:
0欧姆电阻实际上是一个导线,但它被设计成像标准电阻一样安装在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