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xx的Keil例程使用:gpio_toggle

楼主(2024-05-24):
首先在Pack Installer搜索XMC13然后单击Examples选项卡然后单击Copy下载例程,本次使用的例程是GPIO_TOGGLE_XMC13。Copy完毕后可以在自己选定的路径中找到GPIO_TOGGLE文件夹,会发现里面有四个文件夹:ARM、ARM6、DAVE、IAR,对应了几个不同的IDE。
ARM和ARM6暂时没看出区别,随便打开其中一个里面的Keil工程就可以。
工程结构如图:

先打开Readme.txt文件,里面有工程描述、硬件设置、测试方法,
然后根据测试方法进行操作,这个工程只需要将P0.6连接到LED灯。
然后看main.c文件,如下图

主函数中先是将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然后配置了系统定时器中断,XMC1302主频为32MHz,定时16000000,也就是500ms进行一次中断,
系统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对IO口进行翻转,即0.5sIO翻转一次。
最后是工程结构最下面的部分的内容,CMSIS是芯片的内核文件,Device中括号中后缀为GPIO的是关于GPIO的库,括号里是Startup的是启动文件。
这就是GPIO_TOGGLE_XMC13的所有内容。
如果想修改的话,可以直接修改关于IO口的宏定义,选择其他IO口驱动LED,也可以照着例程添加对其他LED的驱动。

网友A:
GPIO_TOGGLE_XMC13是标准的函数库直接进行调用

网友B:
英飞凌的控制器主要用于车载电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