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c,Type-C接口的接法问题请教trpe-c不出电,串了5.1k

楼主(2024-05-24):
4p,的type-c , VBUS、c1、c2、GND, 我在c1和c2各加了5.1k电阻,没有出电,没有测量了电阻也有,充电器也是正常的,就是不出电,用的线是双c口,充电器也是c的,大神帮忙

网友A:
cc,Type-C接口的接法问题请教trpe-c不出电,串了5.1k

5V都没有吗?DP和DN线呢?

网友B:
从图片感觉楼主没接对吧,要CC1接个5.1K电阻接地,CC2接个5.1K电阻接地.但这两个电阻也只是识别正反插而已,没出5V是不是你适配器头做了保护什么的,你重新接对这两个电阻然后再试试,不行再找个差点的充电头再试下,默认是有5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