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 ADC3 采集电压精度

楼主(2024-05-24):
这是我测1.4962V(万用表测的)的返回数据,问题有如下两个
1.电压一直感觉在抖动 2.跟实际测量有几mV的误差
下面是程序,在校准前加入延时函数后会几十mV的误差降低到几mV,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
测试数据一直在抖动是因为这个实际位数没这么高嘛?如下图这个datasheet中的参数?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2024-06-25):
ADC采集电压精度一般跟自身位数有关系,一般是16位、12位、10位精度,位数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B:
一般来讲 保证供电尽量稳定尤其参考电压的稳定;
做ADC前做好校准,线性校准、偏移校准【个别芯片可能不需要偏移校准,根据手册要求来即可】;
输入阻抗不要太大,且要跟采样时间匹配,当然采样时间尽量设置大些有好处;

网友C(2024-07-31):
在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中,ADC(模数转换器)的精度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ADC的分辨率、参考电压,以及输入信号的质量。

网友C:
默认情况下,ADC的分辨率为12位,这意味着ADC转换结果的范围是从0到4095(2^12 - 1)。

网友D:
其实测量还是找一个基准进行比较误差较小

网友E:
默认的ADC转换结果的范围是从0到4095

网友F:
有抖动很正常,做一下校准

网友G:
是不是12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