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人使用STM32F400CBT6这个而芯片么

楼主(2024-05-24):
好像出来也有两年了吧。cubemx里面没有KEIL里面也没有。

使用cubemx选择401或者410只要配置PLL初始化的时候就会在时钟配置的位置失败。

只能不能用PLL将外部25M作为系统时钟。

有没有人使用成功可以配置PLL倍频到80M的分享一下工程文件。

现在用410做的工程,仿真的时候要按三下运行才能执行程序。下载进去不执行。这回算是呗它坑惨了

网友A(2024-06-23):
请检查您的仿真器配置、调试器设置以及KEIL的仿真选项。

网友B:
基本上就是仿真器驱动或者软件配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