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30 OSPI在内存映射模式下单次读写长度是多少?

楼主(2024-05-24):
STM, ST, spi, pi, os
我最近尝试使用OSPI驱动APS6404,这非常方便的扩展了RAM的大小,读写速度也有30M字节每秒。

我在阅读APS6404的手册时注意到它单次突发访问是1k字节大小,在STM32中我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配置。

  OSPIM_CfgTypeDef sOspiManagerCfg = {0};

  /* USER CODE BEGIN OCTO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OCTOSPI1_Init 1 */
  hospi1.Instance = OCTOSPI1;
  hospi1.Init.FifoThreshold = 1;
  hospi1.Init.DualQuad = HAL_OSPI_DUALQUAD_DISABLE;
  hospi1.Init.MemoryType = HAL_OSPI_MEMTYPE_APMEMORY;
  hospi1.Init.DeviceSize = 23;
  hospi1.Init.ChipSelectHighTime = 2;
  hospi1.Init.FreeRunningClock = HAL_OSPI_FREERUNCLK_DISABLE;
  hospi1.Init.ClockMode = HAL_OSPI_CLOCK_MODE_0;
  hospi1.Init.WrapSize = HAL_OSPI_WRAP_NOT_SUPPORTED;
  hospi1.Init.ClockPrescaler = 2;
  hospi1.Init.SampleShifting = HAL_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
  hospi1.Init.DelayHoldQuarterCycle = HAL_OSPI_DHQC_DISABLE;
  hospi1.Init.ChipSelectBoundary = 0;
  hospi1.Init.DelayBlockBypass = HAL_OSPI_DELAY_BLOCK_BYPASSED;
  hospi1.Init.MaxTran = 0;
  hospi1.Init.Refresh = 0;
  if (HAL_OSPI_Init(&ho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是不是WrapSize可以进行设置,但是我配置为NOT_SUPPORTED似乎也工作的很好。我想了解一些OSPI在内存映射模式下默认的突发访问长度是多少?

网友A:
在STM32H730微控制器的OSPI(OctoSPI)内存映射模式下,单次读写的长度是由控制寄存器CR的DCRDC和DCRDL字段来定义的。

网友B:
DCRDC字段(数据传输配置寄存器的数据长度):用于定义数据长度,可以设置为8位、16位或32位。

网友C:
DCRDL字段(数据传输配置寄存器的数据长度):用于定义数据长度,可以设置为0到31。

网友D:
单次读写的长度可以通过配置这两个字段来实现。根据您的具体需求,您可以设置合适的数据长度来进行单次读写操作。

网友E:
在STM32H730微控制器的OSPI(OctoSPI)内存映射模式下,默认的突发访问长度(burst length)通常是根据硬件的设计和默认配置来确定的。

网友F:
通常情况下,如果您没有显式地配置WrapSize寄存器,那么默认的突发访问长度将由硬件或默认设置决定。

网友G:
在一些情况下,即使WrapSize被配置为NOT_SUPPORTED,OSPI控制器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H:
一般是因为默认的硬件设置已经满足了您的应用需求,或者在某些情况下,OSPI控制器可以自动适应默认的突发访问长度。

网友I:
如果您需要明确了解默认的突发访问长度是多少,建议查阅STM32H730的技术手册或参考手册中关于OSPI控制器的章节,以获取关于默认设置的详细信息。

网友J:
建议您也可以参考硬件设计文档或联系STM32H730的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更具体的信息。

网友K(2024-07-26):
用于定义数据长度,可以设置为0到31

网友L:
APS6404 是一种外部 SRAM,其单次突发访问长度为 1k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