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芯片FDCAN+DMA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4-05-24):
请教各位大佬,接收CAN数据想要使用DMA,不占用CPU数据,能否实现。

我在cubeMX例程FDCAN没有DMA配置。网上也没找到FDCAN使用DMA的。

网友A:
是的,STM32H743芯片支持FDCAN和DMA,因此可以实现FDCAN与DMA的结合使用。

网友B:
FDCAN是一种高性能的CAN控制器,支持灵活的数据速率和更大的数据负载。

网友C:
DMA则是一种直接内存访问技术,可以在外设和内存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减轻CPU的负担,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D:
在STM32H743芯片上,您可以使用HAL库或者LL库来配置FDCAN和DMA。通过配置FDCAN的寄存器和DMA通道,您可以实现FDCAN与DMA的协同工作,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和处理。

网友E:
参考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F:
这个应该不行吧

网友G:
建议查阅STM32H743的参考手册、技术文档或者相关的应用笔记,以获取关于FDCAN和DMA的配置和使用的详细信息。

网友H:
一般来说只要手册说支持DMA的CANFD,就正常用呗

网友I: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看看就好了

网友J:
确实没听说CANFD用DMA的

网友K:
那就不用DMA呗,是不是,也不一定非要这么设计吧

网友L(2024-06-24):
理论上支持CAN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不支持。 事实上也没有相关事件可以触发DMA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