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xx的Keil例程使用:vadc_measurement_xmc13

楼主(2024-05-24):
首先是下载然后打开例程,阅读Readme.txt。最后看main.c的主函数。
XMC_SCU_CLOCK_Init是对SCU进行初始化,要使用外设,就要配置时钟树。
XMC_VADC_GLOBAL_Init对ADC模块的全局寄存器进行初始化,主要是ADC模块的分频、全局配置(这个模块所有通道的配置)。
XMC_VADC_GROUP_Init对某个组的初始化,用于设置组的采样时间、采样位数、极限控制、仲裁控制。
XMC_VADC_GROUP_QueueInit这个工程用的是队列模式,这个函数对队列进行初始化,

XMC_VADC_GROUP_ChannelInit对转换通道进行初始化,主要是启用通道
XMC_VADC_GROUP_ResultInit对结果保存进行初始化,选择转换结果的保存地址和方式,
XMC_VADC_GROUP_QueueInsertChannel往队列中插入通道
NVIC_SetPriority中断设置优先级
XMC_VADC_GROUP_QueueSetReqSrcEventInterruptNode将事件连接到中断
NVIC_EnableIRQ使能中断
XMC_VADC_GROUP_SetPowerMode配置仲裁寄存器,主要是启动转换
XMC_VADC_GLOBAL_StartupCalibration对转换进行校准
XMC_VADC_GROUP_QueueTriggerConversion软件触发启动转换
XMC_GPIO_Init对IO口初始化
在中断函数中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A:
keil基本都是标准库文件进行编程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