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xx的Keil例程使用:uart_transmit_xmc13

楼主(2024-05-24):
下载并打开例程uart_transmit_xmc13,串口IO通讯IO口:Rx Pin——P1.3 , Tx Pin——P1.2,帧格式:8bit数据位,1bit停止位,波特率115200。主函数中:
先根据Rx、Tx和LED需要的模式配置IO口结构体;
XMC_UART_CH_Init(XMC_UART0_CH1, &uart_config):对USIC模块的UART进行初始化,XMC_UART0_CH1是通道基地址,uart_config是帧格式结构体:
XMC_UART_CH_SetInputSource(XMC_UART0_CH1, XMC_UART_CH_INPUT_RXD,USIC0_C1_DX0_P1_3):配置Rx
XMC_UART_CH_Start(XMC_UART0_CH1):启用UART通道;
然后配置Rx、Tx、LED的IO口;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TICKS_PER_SECOND):设置系统定时器中断,1ms中断一次。
如果要修改,可以通过修改uart_config更改波特率和帧格式,或者XMC_UART0_CH1改为XMC_UART0_CH0,修改XMC_UART_CH_SetInputSource的参数,然后Rx和Tx做出相应更改。

网友A:
串口通讯一般就是对应串口设置并开启IO共功能就可以

网友B(2024-06-30):
使用函数 XMC_UART_CH_Init 对 USART 模块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