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qt处理图片,把图片从jpg处理成单色bmp为什么会出现噪点呢?

楼主(2024-05-24):
是有地方处理有问题吗?

网友A(2024-08-27):
在转换之前,可以先对 JPG 图像进行平滑或模糊处理,以减少压缩带来的细节丢失和噪点。

网友B:
JPEG是一种有损压缩格式,它通过舍弃某些图像细节来减少文件大小。

网友C:
JPG是一种有损压缩格式,为了减小文件大小,它会在压缩过程中去除一些图像信息。这些被去除的信息可能导致在放大或转换格式时出现噪点或伪影。

网友D:
转换过程中的算法问题

网友E:
过度锐化、降噪技术不足

网友F:
检查Qt配置是否正确无误,包括颜色空间转换设置、像素格式设置等。

网友G:
在转换过程中或转换后,使用Qt支持的降噪技术(如中值滤波、高斯滤波等)对图像进行降噪处理。

网友H(2025-09-25):
Qt 将 JPG 转单色 BMP 出现噪点,可能是因为 JPG 压缩损失信息,转为单色时阈值处理不当,导致灰度过渡区域像素判断失误。也可能是转换时未正确处理抖动算法,或色彩空间转换精度不足,使细节丢失产生噪点。需优化阈值或使用合适抖动算法。

网友I:
噪点可能是由于图片压缩算法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