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CA的四个模式有何差别?

楼主(2024-05-26):
一、Capture Mode:

当CEXn输入一个正脉波或是负脉时(Depend on CAPPn & CAPNn)会将CH/CL的值存入CCAPH/CCAPL,并且产生一个中断。

二、Timer Mode:

使用方式用一般Timer使用,而这个是16Bit的counter.

三、High Speed output Mode:

使用方式就像是用Timer Mode,但是在overflow产生中断时会Toggle CEXn,此时输出波同等于Clock输出。

也就是说可以输出Clock讯号,输出频率可由CCAPH/CCAPL来决定。

四、PWM Mode:

输出PWM的波型,这个Function比较复杂,您可以参考PWM Demo code。

网友A:
PCA的四个模式分别是什么?应用在哪呢?

网友A:
是指的定时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