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第四篇 移植CMSIS-DAP

楼主(2024-05-24):
CMSIS-DAP的移植只需包含很少的文件,首先需要从github上[下载](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DAP),为简化移植,我们只使用SWD接口。需要的文件有**Firmware\Source**目录下的DAP.c,DAP_vendor.c,SW_DP.c和**Firmware\Include**目录下的DAP.h,**Firmware\Config**目录下的DAP_config.h

CMSIS-DAP采用的是接收命令->执行命令->返回结果的运行方式。为加速运行,我们使用了FIFO式的环形队列,接收,执行,发送同时进行。另外,还使用了硬件SPI加速SWD接口

在上一篇WINUSB移植中,程序的框架已经完成了,我们只需将OUT端点接收到的数据使用DAP_ExecuteCommand执行,将返回值发送会电脑即可。关于环形队列的使用,大家可以对照程序理解

引脚分配

SWD数据包如下

参考**ARM® Debug Interface v5 Architecture Specification**,可以看到能使用SPI优化的只有两处:一个8bit的写操作,一个32bit的读或写操作,我们使用CPHA=1,CPOL=1进行模拟,剩下的ACK,Trn,Parity使用软件模拟,具体可以查看HWDAP.c和SW_DP.c文件

连接目标芯片的时候尽量在SWDIO和SWCLK之间间隔一个地线不然连接不太稳定

最后,我们开发板自带的AT-Link对比测试一下速度吧。均为下载一个494KB的文件至HC32F460JEUA中,时钟频率为10MHz

网友A(2024-08-13):
参考一下

网友B:
这是做DAP烧录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DAP烧录器吗

是的

网友C(2024-10-28):
棒好完美

网友D:
手把手教我做一个DAP烧录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