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8位单片机做多位乘除操作

楼主(2024-05-28):
今日在8位单片机中做乘除运算,简化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a = 100;
        unsigned char b = 120;
        unsigned char result = 0;
        result = a*b/120;
        printf("result = %d", result);

以上代码在x86中运行无误,但在8位单片机中:
如果操作数高于8位,或者运算过程中产生了高于8位的数,易产生错误。
例如 100*200 > 256 已经超过8 bit.
所有操作数定义的数据类型,必须足以保存运算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数值。

网友A:
对于多位乘法,可以使用“长乘法”或“移位和加法”的策略。以16位乘法为例,假设有两个16位的数A和B,可以分别表示为A_high || A_low和B_high || B_low(其中||表示连接操作,即将两个8位数连接成一个16位数)。

初始化结果寄存器为0。
循环处理B的每一位:
如果B的当前位是1,则将A左移相应的位数(对于B的最低位,不移位)并与结果相加。
如果B的当前位是0,则只将A左移相应的位数。
在每次迭代中,B右移一位。
重复步骤2,直到B的所有位都被处理。

网友B:
通过重复加法来模拟乘法操作。例如,要计算a乘以b,可以将a加到自己身上b次。这种方法虽然直观,但可能效率不高,特别是当乘数较大时。

网友C:
8位机做浮点运算有点吃力的

网友D:
建立查表法。对于乘法,可以创建一个256×256的乘法表,其中每个元素都预先计算好。这种方法虽然占用较多的内存空间,但是在运行时速度较快。

网友E:
通过不断地将被除数左移,并与除数比较,如果被除数大于等于除数,则进行一次减法操作,并将商相应位置上的位设置为1。

网友F:
实现多位乘除操作的代码可能会相对较大,这可能会占用宝贵的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G:
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可能需要在速度和精度之间做出权衡。

网友H:
如果8位单片机的硬件支持,还可以使用软件来模拟更高位数的乘法和除法操作。这种方法虽然比直接在硬件上执行慢很多,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I:
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细节,如溢出处理、程序的优化等。

网友J:
由于单片机的资源有限,进行多位数的乘除运算可能会消耗较多的时间和资源,因此在设计程序时,应该尽量优化算法,减少不必要的循环和计算。

网友K:
对于更复杂的运算,可能需要使用数学库函数或者自己编写更高级的算法来处理。

网友L:
对于除法操作,一种常见的方式是使用模运算和整数除法。如果除数和被除数都是16位的,可以先用16位数除以最不重要的8位(即从右边数起),然后用商乘以除数,再从被除数中减去该结果,将差作为新的被除数,重复该过程直到除数完全除尽。

网友M:
对于乘法操作,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移位和加法来实现多字节乘法。例如,如果要计算两个16位数(例如a和b)的乘积,可以先将其中一个数(比如a)拆分为高8位和低8位,然后分别与另一个数(b)相乘,最后将结果相加。

网友N:
可以使用基于移位和累加的乘法算法,这种方法适合在微控制器上实现,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硬件资源。

网友O:
对于除法操作,情况更为复杂,因为除法不像乘法那样可以通过简单的移位和加法来分解。在8位单片机上实现多字节除法通常需要使用长除法算法,这是一种迭代算法,逐步减少被除数,直到它可以被除数整除为止。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次比较、减法和移位操作。

网友P:
8位机做乘除运算有点吃力

网友Q:
dividend_high = dividend >> 8; // 被除数的高8位
dividend_low = dividend & 0xFF; // 被除数的低8位

remainder = 0; // 初始化余数为0
quotient = 0; // 初始化商为0

// 处理被除数的高8位
for i = 0 to 7 do
    if (remainder > divisor) or (remainder = divisor and dividend_low >= divisor) then
        remainder = remainder - divisor;
        quotient = quotient | (1 << i);
    endif
    if i < 7 then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 (dividend_low >> (7 - i));
    endif
endfor

// 处理被除数的低8位
for i = 0 to 7 do
    if remainder >= divisor then
        remainder = remainder - divisor;
        quotient = (quotient << 1) | 1;
    else
        quotient = quotient << 1;
    endif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if i < 7 then
        remainder = remainder | (dividend_low >> (6 - i));
    endif
endfor

// 最终的商就是quotient,余数是remainder

网友R:
在执行多位运算时,需要特别注意溢出问题。如果结果超出了单片机的寄存器或数据类型的范围,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或程序崩溃。

网友S:
对于某些特定的乘法或除法操作,可以预先计算好结果并存储在表中,通过查表来加快运算速度。

网友T:
在8位单片机中进行多位乘除操作时,由于硬件资源的限制,相比于32位或者更高位的处理器,计算会更为复杂且耗时。

网友K:
8位单片机通常没有专门的硬件来加速多位乘除操作,因此这些操作可能会相对较慢。在需要高性能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更高级别的硬件或优化算法来减少乘除操作的次数。

网友U:
通过左移和加法操作来实现乘以2、4等倍数的乘法。例如,将数字左移一位等同于乘以2。这种方法简单高效,尤其适合乘以2的幂次。

网友D:
类似于手算乘法,通过逐位相乘并累加结果来实现。这种方法需要较为复杂的逻辑判断和处理,但可以适用于任意大小的乘数和被乘数

网友V:
对于乘法操作,可以使用重复加法和位移操作来模拟

楼主:
将被乘数和乘数分别加载到累加器中。
进行多轮的乘法操作和进位处理。
将结果逐位保存到寄存器或内存中。

网友W:
在资源受限的8位单片机上执行这些操作时,可能会遇到性能和准确性的问题。

网友X:
8位单片机进行多位数的乘除运算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通常需要编写相应的程序来实现。这里以8051系列单片机为例,给出一个乘法和除法的算法概述。

网友Y(2024-07-11):
对于乘法运算,可以使用重复的加法和移位运算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