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位单片机是如何处理32位数据的?

楼主(2024-05-28):
8位51单片机是一种紧凑、低成本的计算设备,能够执行简单的指令。其中的“8位”指的是数据总线的宽度,也就是说它一次只能处理8位的数据。由于其简单和高效,它在嵌入式系统中被广泛使用。尽管与现代的单片机相比,8位51单片机的尺寸小、处理能力有限,但它能够完成各种任务,包括控制设备、读取传感器数据和执行计算。

处理32位数据的挑战

当我们考虑到32位数据类型时,比如C编程语言中的“long int”,包含了8位单片机一次处理量的四倍数据量。换句话说,将32位数据输入8位单片机就好比试图将方形木块塞进圆孔,根本不合适。
数据大小与微控制器处理能力之间的这种差异在嵌入式系统领域构成了重大挑战。
下面我们看一下8位51单片机是如何处理32位数据的:
1、讨论单片机执行操作c=a+b所采取的步骤:
代码如下:
long int a = 310;long int b = 320;
long int c;
c=a+b;
尽管存在上述限制,我们的小8位单片机并不是对32位数据束手无策。假设我们有两个32位整数'a'和'b',并且我们想执行操作'c=a+b'。以下是操作过程的逐步分解:
步骤1:分解:微控制器首先将'a'和'b'都分解成四个8位的块,因为这是它一次能够处理的数据的最大量。
步骤2:相加:一旦数据被分解,微控制器从最不重要的字节(最右边的字节)开始将'a'和'b'的对应块相加。
步骤3:进位:如果任何两个块的总和超过了8位数能够容纳的最大值(255),就会生成一个“进位”,这个进位会在下一个周期中被加到下一对块中。
步骤4:组装:在所有块都相加之后,微控制器将结果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32位数字,即结果'c'。
这个过程是8位微控制器如何操作更大数据类型的一个示例,尽管比起更强大的对手,它的方式更加迂回。
2、汇编执行
当在51单片机上执行long int c = a + b命令时,需要将long int类型的32位数据相加。以下是相应的8051单片机汇编语言示例:

假设a和b的值已经存储在内存中的某个位置,而c也已经分配了内存位置用于存储结果。以下示例中,我们将假设a和b的内存地址为0x2000和0x2004,而c的内存地址为0x2008:

MOV DPTR, #0x2000   ; 将DPTR设置为a的内存地址MOVX A, @DPTR       ; 读取a的低8位到累加器AMOV R2, A            ; 保存在R2中,这是a的低8位
INC DPTR            ; 将DPTR递增到b的内存地址MOVX A, @DPTR       ; 读取b的低8位到累加器AADD A, R2           ; 将a的低8位与b的低8位相加MOV R3, A            ; 保存结果在R3中,这是c的低8位
MOV DPTR, #0x2002   ; 将DPTR设置为a的内存地址MOVX A, @DPTR       ; 读取a的高8位到累加器AMOV R2, A            ; 保存在R2中,这是a的高8位
INC DPTR            ; 将DPTR递增到b的内存地址MOVX A, @DPTR       ; 读取b的高8位到累加器AADD A, R2           ; 将a的高8位与b的高8位相加MOV R4, A            ; 保存结果在R4中,这是c的高8位
MOV DPTR, #0x2008   ; 将DPTR设置为c的内存地址MOV A, R3            ; 将c的低8位加载到累加器AMOVX @DPTR, A        ; 将累加器A的值存储到c的低8位
INC DPTR            ; 将DPTR递增到c的高8位MOV A, R4            ; 将c的高8位加载到累加器AMOVX @DPTR, A        ; 将累加器A的值存储到c的高8位
在上述汇编代码中,我们首先将DPTR设置为a的内存地址,然后使用MOVX指令从该地址读取低8位数据。接着,我们递增DPTR,将其设置为b的内存地址,然后再次使用MOVX指令读取低8位数据,并将其与a的低8位相加,结果存储在R3中。然后,我们将DPTR设置为a的内存地址,重复相同的步骤以处理高8位数据,并将结果存储在R4中。最后,我们将DPTR设置为c的内存地址,将R3的低8位和R4的高8位存储到c的内存中,从而完成了32位加法操作。
请注意,上述代码仅适用于32位long int的加法,且假设内存地址为示例值。在实际应用中,你需要根据具体的内存布局和操作数的位置进行适当的修改。

网友:
处理的比较慢。

网友A:
用8位凑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