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U驱动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有合适隔离电路推荐吗?

楼主(2024-05-24):
MCU驱动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有合适隔离电路推荐吗?MCU是3.3V供电,MOS管驱动芯片是隔离12V供电,MCU如何驱动 电源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呢?中间再加一级隔离?用脉冲变压器?有合适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A:
光耦隔离电路

网友B:
数字隔离器

网友C:
脉冲变压器隔离电路

网友D:
对于MCU驱动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您可以考虑使用光耦隔离器或者磁隔离器来实现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变压器隔离电路

现在正在使用这种方式的电路进行实验,

网友E: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光耦,确保MCU和MOS管驱动芯片之间的电气隔离,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F:
光耦隔离器是一种常见的隔离器件,可以将输入端和输出端通过光学耦合进行隔离,从而实现电气隔离。您可以选择合适的光耦隔离器,确保其输入端能够适应3.3V的逻辑电平,输出端能够驱动12V供电的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G:
可以使用磁隔离器,它们使用磁场来实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隔离。磁隔离器也可以提供电气隔离,并且在一些应用中具有优势。

网友H:
在驱动电源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时,您可以考虑使用DC-DC隔离电路,例如脉冲变压器。

网友I:
这得加隔离吧

网友J:
我觉得脉冲变压器可以将输入端的低电压转换为输出端的高电压,同时实现电气隔离。这样可以确保MCU和MOS管驱动芯片之间的电气隔离,并且提供所需的电压驱动能力。

网友K:
在选择具体的隔离器件和电路时,建议根据您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设计进行详细的评估和选择。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光耦,或者继电器都行

网友M(2024-06-24):
低压驱动高压呗,建议使用隔离电路

网友N:
光耦隔离器是一种简单且常用的隔离电路。MCU的输出通过光耦隔离器驱动隔离后的MOS管驱动芯片。这种方案适合低速和中速应用,对于高速开关或者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可能需要考虑响应时间。

网友O:
看大佬回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脉冲变压器可以将输入端的低电压转换为输出端的高电压,同时实现电气隔离。这样可以确保MCU和MOS管驱 ...

能较为具体一些吗?对这方面的知识点有欠缺。

网友P:
光耦隔离器通过光耦合器将电信号从一侧传输到另一侧,实现电气隔离。这种方案简单且成本较低,适用于中低带宽的应用。光耦可以驱动MOS管驱动芯片,但是要注意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和响应时间,确保足够的驱动能力和快速的开关性能。

网友Q:
根据MCU和MOS管的参数选择合适的隔离驱动芯片。

网友R:
隔离电路能够承受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差。

网友S:
隔离栅MOS管驱动器如IR2110、IR2112等,专为驱动高压MOS管设计,内置隔离栅,可以提供高隔离电压和快速响应。

网友T:
数字隔离器通常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更长的寿命,但成本相对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T:
数字隔离器通常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更长的寿命,但成本相对较高。

原来如此,看来有利必有弊,会权衡的。

网友U:
选择合适的光耦型号,确保满足信号传输速度和隔离电压的要求。

网友V:
隔离式栅极驱动器芯片

网友W:
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系统的具体需求(如隔离电压、信号频率、成本等)来选择合适的隔离电路方案。

网友X:
光耦合隔离器是一种常用的隔离手段,它利用光的不可见性质实现信号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U:
选择合适的光耦型号,确保满足信号传输速度和隔离电压的要求。

已经解决问题了,多谢各位坛友的指点,

网友Y:
注意脉冲变压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

网友:
隔离数字接口通过磁耦合或电容耦合实现数字信号的隔离传输,适用于需要隔离的数字通信场合

网友Z:
光耦合器是一种常用的隔离驱动方式,它通过光信号来隔离输入和输出电路。例如,TLP250、PC817等光耦合器常用于驱动MOS管。

网友AA:
变压器隔离可以提供很高的隔离电压,适用于高压环境,但体积较大,不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

网友AB:
具体的隔离电路设计还需要考虑MCU的输出能力、MOS管的参数以及应用的具体要求。

网友AC:
通过将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耦合在一起,实现电压和功率的隔离。适用于需要隔离的电源和信号传输应用。

网友AD:
光电耦合器

网友Y:
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芯片的电气特性和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AE:
LM2596S、TPS2592等隔离DC-DC转换器可以用于驱动MOS管。

网友AF:
光耦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非常适合用于MCU驱动隔离的MOS管驱动电路中。

网友AG:
具有隔离功能的驱动芯片

网友AH:
光耦驱动电路简单,成本较低,但响应速度相对较慢,不适合高频应用。

网友:
光耦隔离电路通过光信号传输电信号,实现了电气隔离,有效防止了高压侧对低压侧的干扰。

网友AI:
隔离电路的应用场景和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AJ:
变压器隔离是一种传统的隔离方式,通过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来隔离输入和输出电路。

网友AK:
数字隔离器如Silicon Labs的Si8xx系列,提供高速数字隔离,适用于需要高速信号传输的应用。

网友AL:
光耦的输入输出电流和电压范围,确保与MCU和MOS管的参数匹配。

网友AM:
脉冲变压器通过磁场耦合传输脉冲信号,同样实现了电气隔离。与光耦相比,脉冲变压器在某些高频场合下具有更好的性能,且不受光敏器件老化的影响。

网友AN(2024-07-24):
磁耦合隔离器

网友AO:
隔离电路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MOS管。

网友AP:
隔离电路的自身功耗,尤其是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

网友AE:
隔离电源通过变压器或其他隔离技术实现电源的隔离,确保供电电路与主电路之间的电气隔离。

网友S:
设计合理的外围电路,确保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并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

网友AQ:
设计合理的电路布局,减少光耦的寄生电容和电感,提高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AP:
隔离电路通过隔离元件(如变压器和光耦合器)实现信号传输和功率隔离,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变压器通过电磁感应实现隔离,而光耦合器则利用光学原理进行隔离

网友AR:
这些驱动器通常具有较高的驱动能力,可以驱动大功率MOS管,适用于电机控制和电源转换等应用。

网友P:
设计合理的磁路结构,减少漏感和分布电容,提高信号传输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S:
数字隔离器使用电容耦合或磁耦合技术来传输数字信号,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通常具有较高的数据速率和良好的噪声抑制能力。

网友AT:
利用光学原理进行隔离,由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二极管组成。适用于高速信号传输和噪声隔离。

网友AU:
英飞凌的EiceDRIVER系列等集成隔离驱动器

网友AV:
光耦合隔离器

网友AQ:
隔离DC-DC转换器不仅可以提供隔离电压,还可以调节电压,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MOS管栅极电压的应用。

网友AW:
光耦最高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X:
MOS  IGBT  IPM 芯片  光耦   国内外一线品牌一级代理,有技术支持   微:s17760867637 ...

广告要适可而止,否则论坛里的管理会和你单独聊聊的!

网友AY:
考虑使用光耦合或继电器

网友AZ:
低电压驱动高电压。推荐使用隔离电路

网友BA:
电压和电源隔离是通过将输入和输出绕组耦合在一起实现的。

网友BB:
利用光学原理隔离,由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二极管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数字隔离器使用电容耦合或磁耦合技术来传输数字信号,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通常具有较高的数 ...

已经解决了,多谢各位坛友的指点和帮助!

网友BC:
对于MCU驱动隔离的MOS管驱动芯片,推荐使用光耦或变压器隔离电路。光耦直接隔离信号,变压器隔离适用于高频应用。根据具体需求和工作环境选择。

网友BD(2024-12-31):
光耦的开关速度和线性范围有限,可能不适合高速或高功率应用。

网友M:
利用三极管也可以的

网友BE:
光耦能够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