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 Host 应用中,如何处理过电流保护以及 Vbus 电压控制?

楼主(2024-05-30):
在USB Host应用中,新唐MCU芯片不会主动提供5V电压到Vbus。系统电路必须要有额外的5V电压电路设计,提供给需要连接的USB device。
以NuTiny-SDK-M451开发板为例,5V电压透过Nu-Link-Me ICE 除错器端的USB提供,当M451切换USB界面为Host时,利用OTG的USB_VBUS_EN脚位,使能NCT3520U (新唐高侧电流限制开关)输出5V电压到Vbus上。当M451的USB接口切换成Device时,OTG会将NCT3520U禁止掉。
此外,NCT3520U也提供过电流侦测,一旦OTG的USB_VBUS_ST管脚接收到过电流信号时,不用通过软件设定USB_VBUS_EN管脚,OTG硬件也将主动设置USB_VBUS_EN管脚,禁止掉5V输出电压。从而保护整个系统。
在USB Host应用中,如果客户没有过设计过电流保护及Vbus电压控制的经验,而是直接提供5V电压到Vbus。那么将需要修改程序,将USB_VBUS_EN及USB_VBUS_ST管脚转换成一般的IO.
请参考NuTiny-EVB-M451开发板的设计电路: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HL0120141225192023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在Vbus线上串联一个可恢复保险丝(Polyfuse或PTC),当电流超过预设阈值时,保险丝会发热并增加电阻,从而限制电流,保护电路。故障排除后,保险丝会冷却并自动恢复到低阻状态,允许电流再次流通。

网友B:
实现故障检测机制,以检测和处理VBUS相关的故障,如短路、过压或欠压。这可能涉及中断和故障恢复逻辑。

网友C:
一旦OTG的USB_VBUS_ST管脚接收到过电流信号,OTG硬件将主动设置USB_VBUS_EN管脚,禁止掉5V输出电压,从而保护整个系统。

网友D:
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过电流保护及Vbus电压控制的需求,选择合适的保护元件和电路设计方案。

网友E:
在Vbus线上或电源输出端放置一个低阻值的电流检测电阻,并通过ADC监控电阻两端的电压降,以此来计算电流值。当检测到电流超过设定值时,通过控制电路断开Vbus连接。

网友F:
在设计USB硬件时,可以通过限流电阻来限制电流。这样,即使在软件或硬件保护机制失败的情况下,也能防止过电流。

网友G:
如果USB主机控制器没有内置过电流保护,可以使用外部过电流保护器件,如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或保险丝,来限制电流。

网友H:
如果客户没有设计过电流保护及Vbus电压控制的经验,需要修改程序,将USB_VBUS_EN及USB_VBUS_ST管脚转换成一般的IO,以便通过软件监控并响应过电流事件。

网友I:
在出现电压跌坑时,通过添加电容(如120uF)来保证电压的稳定,或者使用RC滤波电路来滤除电压跌落,确保USB设备识别正常。

网友J:
实现硬件级别的过电流检测和保护机制,例如使用电流感应电阻器来监控电流,并且在电流超过一定阈值时触发保护机制。

网友K:
在新唐MCU芯片的USB Host应用中,可以通过使能NCT3520U等高侧电流限制开关来输出5V电压到Vbus上,同时提供过电流侦测。

网友L:
USB规范定义了设备对主机请求的最大电流值。主机通过检测USB差分信号的电压变化来监控电流。如果检测到超过规定的电流值,主机可以通过停止向设备提供电流来实施过电流保护。

网友M:
利用OTG的USB_VBUS_EN脚位,使能或禁止NCT3520U输出5V电压到Vbus上,根据USB接口的工作模式(Host或Device)进行控制。

网友B:
选择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例如1206自恢复保险,具有适当的电流和电压额定值,以适应你的USB Host应用。

网友N:
使用专用的电压稳压器或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来确保Vbus电压稳定在5V(或根据USB规范要求的电压)。稳压器应具备过压保护(OVP)功能,防止电压过高损害设备。

网友O:
在软件层面,可以实现额外的过电流保护逻辑。例如,可以定期检查电流消耗,并在检测到异常时采取措施,如减少向设备的电流输出或完全切断电流。

网友P:
有些专用的USB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提供过电流保护和Vbus电压控制功能,同时还可以提供其他功能,如充电控制和电源路径管理。

网友Q:
当插入过多的USB设备时,可能会导致电流过载。因此,限制同时连接的USB设备数量是一个有效的预防措施。

网友H:
VBUS是USB设备的主要电源供应线,必须保持稳定在5V左右。
在HOST模式下,VBUS上应连接不小于120的电容,以确保电压的稳定。

网友:
在支持USB OTG的设备中,根据设备角色(Host或Device)动态控制Vbus的供电。当作为Host时,确保Vbus电压正确并适时提供;切换到Device模式时则切断供电。

网友R:
参考MCU和外围组件的官方设计指南和推荐电路,确保设计的合理性和兼容性。

网友S:
许多现代的USB主机控制器芯片都有内置的过电流保护功能。当检测到电流超过预设阈值时,它会自动断开连接,以防止损坏设备。

网友T:
实施软件控制的电源管理系统,根据系统负载动态调整 Vbus 电压,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C:
PCB设计中,合理的布局和布线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和压降,从而有助于稳定Vbus电压。

网友U:
在USB Host控制器中编程,通过USB_VBUS_ST引脚或类似引脚监控Vbus状态。一旦检测到过流情况,通过USB控制器通知操作系统,停止对USB设备供电,并可能通过警告用户。

网友V:
USB规范规定了Vbus的电压范围(通常是4.4V至5.25V)。为了确保Vbus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可以使用线性稳压器或开关稳压器来调节电压。

网友B:
系统电路必须要有额外的5V电压电路设计,提供给需要连接的USB device。

网友W:
采用电流限制电路,例如使用晶体管或MOSFET作为电流限制开关,当检测到超过阈值的电流时,会自动切断供电。

网友X:
在USB端口使用自恢复保险丝(PTC)是一种有效的过电流保护方法。这种保险丝能够在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自动断开,并在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

网友Y:
在一些平台上,可以通过调整VBUS阈值来应对电压跌落问题,例如降低阈值来避免因电源设计不足而导致的枚举失败。

网友Z:
VBUS电压过高可能会导致设备过热。因此,需要实现热管理策略,如温度监控和风扇控制,以防止过热。

网友AA(2024-07-01):
在设计阶段,考虑了过流保护和变压器电压控制的要求,选择了合适的保护元件和电路设计方案。

网友AB:
实现了软件控制的电源管理系统,根据系统负荷动态调整,变压器、电压,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AC:
用专用的USB端口保护器件。

网友AD:
在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合理的布局和布线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和电压降,从而有助于稳定变压器电压。

网友AE:
系统电路必须有一个额外的5V 电压电路设计,以提供 USB,设备,需要连接。

网友AF:
高伏总线电压会导致设备过热,因此需要实施诸如温度监测和风扇控制等热管理策略来防止过热。

网友AG:
使用专用 USB 端口保护设备。

网友AH:
系统电路必须具有额外的5v电压电路,用于提供需要连接的usb设备。

网友AI:
系统电路必须有额外的5v电压电路设计,提供给需要连接的usb设备。

网友AJ:
如果vbus电压过高,器件可能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