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当通过printf()处理信息的时候,如何知道通过哪一组UART传输数据?

楼主(2024-05-26):
在用户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使用printf()处理信息,如果NuMicro®系列支持的UART不只一组,我们可以通过定义 ”retarget.c”中的DEBUG_PORT,来决定printf()是使用哪一组UART传输数据。初始设置为UART0。

用户可以更改DEBUG_PORT的定义改变printf()的传输端口,以符合自己的系统构架。

网友A(2024-10-23):
在使用printf()函数进行信息输出时,通常需要重定向标准输出(stdout)到特定的UART端口。其实可以重定向标准输出到UART

网友B:
在嵌入式系统中,通常需要重写_write()函数来将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UART。确保UART端口已经正确初始化并配置

网友C:
定义宏选择UART

网友D:
使用调试信息,输出调试信息,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输出当前使用的UART端口

网友E:
在关键位置调用调试函数,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F:
通过重定向标准输出到特定的UART端口,可以确保printf()函数输出的信息通过指定的UART传输

网友G:
其实可以使用重写_write()函数、宏定义选择UART端口或添加调试信息等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网友H:
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UART端口已经正确初始化和配置,以便正常传输数据

网友I:
根据宏定义初始化相应的UART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