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用I/O的默认状态是什么?

楼主(2024-05-29):
根据NuMicro®家族系列的不同,通用I/O的默认状态有着不同的选择,用户可以通过设置CIOINI(Config0[10])来选择通用I/O的默认状态。
CIOINI的设置如下表所示:
NuMicro® Family Series
CIOINI = 1 (Default)
CIOINI = 0
Mini51 Series
Input tri-state
Quasi bi-direction
Mini58 Series
Input tri-state
Quasi bi-direction
M051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M0518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NUC100/120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NUC130/140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NUC122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NUC123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NUC131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NUC200/220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NUC230/240 Series
Quasi bi-direction
Input tri-state
Nano100 Series
Input tri-state
Nano1x2 Series
Input tri-state
NUC442/472 Series
Input tri-state
Quasi bi-direction
M451 Series
Input tri-state
Quasi bi-direction
NUC505 Series
Input tri-state

网友A:
GPIO端口不仅可用于基本的输入输出操作,还可以配置为中断驱动、上下拉电阻控制等复杂功能,从而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网友B:
为防止意外的电气冲击或损坏,应考虑在GPIO端口上使用适当的保护电路

网友C:
可以确保GPIO在使用前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避免因悬空状态导致的错误和不稳定。

网友D:
这个表格挺不错哦,很有意义

网友E:
其实默认状态一般都是输出,高电平吧

网友F:
这个得看你配置,一般默认配置输入也可

网友G:
好像都不用关注这个吧,除非是低功耗方面会考虑IO状态

网友H:
你初始化一下呗,想要什么状态就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I:
通用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GPIO)的默认状态通常是输入状态,也就是作为输入引脚

网友J:
在默认状态下,GPIO引脚通常被配置为高阻抗状态,不会输出电平信号,而是可以接收外部信号

网友K:
具体的默认状态可能会因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使用GPIO之前,需要根据芯片的技术文档、开发工具的文档或厂商提供的相关资料来了解具体的默认状态和配置方法

网友L:
在使用GPIO时,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改变GPIO的工作模式和状态,包括输入模式、输出模式、上拉/下拉电阻等

网友M:
通过配置,可以将GPIO引脚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并控制其电平状态

网友N:
许多GPIO默认配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O:
取决于具体的微控制器或处理器的设计。

网友P:
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需求来配置通用I/O的初始状态。

网友Q:
I/O端口的电位由连接的外部电路决定。

网友R:
在大多数微控制器中,GPIO的默认状态是高阻抗输入,即悬空状态。

网友S:
这些特性通常是可以通过编程配置的。

楼主:
它们的默认状态取决于它们被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以及具体的硬件平台。

网友T:
在许多微控制器中,复位后,通用I/O端口的默认状态是高阻态

网友U:
Mini51 Series、Mini58 Series、M051 Series、NUC100/120 Series、NUC130/140 Series、NUC122 Series、NUC123 Series、NUC131 Series、NUC200/220 Series、NUC230/240 Series、Nano100 Series、Nano1x2 Series、NUC442/472 Series、M451 Series和NUC505 Series的默认状态是Quasi bi-direction(准双向模式),即IO口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但默认状态可能是高阻态或根据具体硬件配置有所不同。
在某些系列中,如NUC131 Series和NUC505 Series,除了Quasi bi-direction外,还有Input tri-state(输入三态)的选项。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IO口可以被配置为三态输入,即除了正常的输入和输出状态外,还有一个高阻态。

网友V:
查阅该设备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文档

网友W:
这个和厂家设计有关系,不同厂家设计不一样

网友X:
大多数情况下,GPIO端口在设备复位或上电后的默认状态是输入模式。

网友Y:
利用GPIO端口的可扩展性,可以通过端口扩展器或多路复用技术来增加可用的I/O端口数量,适应更复杂的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Z:
一般来说,复位后引脚的状态会根据配置选项设置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或者高阻抗状态。

网友AA:
当GPIO被配置为输入时,其默认的电平读取状态通常是不确定的,或者如果存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则可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具体取决于硬件设计,有些GPIO引脚可能内置弱上拉或弱下拉电阻,使得悬空的输入引脚有一个确定的默认电平

网友AB:
在不同的微控制器系列中,通用I/O的默认状态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NuMicro®家族系列中,用户可以通过设置CIOINI(Config0[10])来选择通用I/O的默认状态。

网友U:
GPIO的输入电平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受到外部噪声和干扰的影响。

网友AC:
:作为输入模式的一部分,GPIO端口通常设置为高阻抗状态,这是一种类似于“悬空”的状态,使得端口可以感知外部信号而本身不对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C:
在大多数微控制器(MCU)或处理器的GPIO引脚上,如果不进行任何配置,它们通常会处于高阻抗状态。 它们不会驱动线路,也不会对线路上的电压产生影响。

网友AD:
需要在使用GPIO之前进行初始化,设置GPIO的方向(输入或输出)、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以及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如果支持)。

网友AE:
GPIO端口可以通过编程设置其行为,包括配置为输出模式、激活上拉或下拉电阻、设置中断触发类型等。这种灵活性允许开发者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定制端口行为。

网友AF:
GPIO引脚在复位后会根据芯片的配置决定其初始状态。

网友AG:
IO的默认状态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上拉/下拉电阻的配置、输入/输出缓冲器的状态等。

网友AH:
可以确保 gpio 在使用前处于稳定状态,避免由挂起状态引起的错误和不稳定性。

网友AI:
引脚既不驱动高电平也不驱动低电平,而是由外部电路决定其电平。

网友AJ:
通用I/O的默认状态可能是高阻态(浮空输入)

网友AK:
如果引脚被配置为输入模式,它将默认处于高阻抗状态,等待外部信号的到来。如果引脚被配置为输出模式,它将默认输出低电平

网友AI:
GPIO在使用前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避免因悬空状态导致的错误和不稳定。

网友AL:
如果不修改配置,默认应该是高阻抗输入

网友AJ:
过固件中的初始化代码来完成的,可以设置GPIO为输入、输出或是具有特定属性(如上拉、下拉、开漏等)的模式,并设定初始电平或输入阈值。

网友:
通用I/O(Input/Output)的默认状态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平台或微控制器家族。以NuMicro®家族系列为例,通用I/O的默认状态可以通过设置CIOINI(Config0[10])来选择。

网友AM(2024-07-01):
这与制造商的设计有关,而不同制造商的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AN:
实际上,默认状态一般是输出、高级

网友AO:
一般来说,引脚复位后的状态设置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或高阻抗取决于配置选项。

网友AP:
默认情况下,许多 GPIO 被配置为输入。

网友AQ:
输入输出端口的电位由所连接的外部电路决定。

网友AR:
复位后,gpio引脚决定其初始状态,具体取决于芯片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