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进入省电模式之前,用户需要根据外设的具体应用配置IO管脚。如IO管脚设定功能为PWM...

楼主(2024-05-26):
Bit-banding是Cortex®-M4内核所支持的功能,所有的Cortex®-M4系列,如M451系列、NUC442/472系列和NUC505系列,都支持Bit-banding功能。
Bit-banding将一块较小存储器(bit-band region)中的位(bit)映射到一块较大存储器(alias region)中的字(word),如下图所示;当需要修改位的时候,用户只需修改对应字的内容即可完成位的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利用bit-banding功能将SRAM或外设寄存器映射到各自对应的区域(alias region),通过修改alias region中字的内容,就能够完成对SRAM或外设寄存器的设定,无需复杂的建立过程,从而增加位设置的效率。

Bit-banding的位地址计算公式如下: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32) + (bit_number × 4)
bit_band_base是alias region的起始地址,byte_offset是设置位的字偏移,
bit_number是设置位的位偏移,bit_word_addr是对应alias region的地址。
以上图为例:
Bit-band region的 0x200F_FFFF[7],对应的alias region为
bit_word_addr = 0x2200_0000 + (0XF_FFFF x32) + (7 x 4)
       = 0x23FF_FFFC

注1: 通过bit-banding设置外设寄存器的时候,需要先使能对应的外设时钟源。
注2:通过bit-banding设置外设寄存器的时候,如果要设置需要解锁的位,用户需要先解锁,否则操作不会成功。

虽然Cortex®-M0内核并不支持Bit-banding功能,但是NuMicro®家族的M0系列都支持寄存器Pin Data Input/Output,用户可以通过设定该寄存器来控制每一个GPIO的状态。

网友A(2024-10-24):
在进入省电模式之前,用户需要根据外设的具体应用配置IO管脚。如果IO管脚设定功能为PWM(脉宽调制),需要确定芯片的哪个IO管脚支持PWM功能。通常,芯片的数据手册会详细列出每个IO管脚的功能和复用选项

网友B:
根据芯片的架构和开发环境,配置IO管脚为PWM功能的步骤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确定使用哪个PWM通道。PWM通道通常与特定的IO管脚关联

网友D:
将IO管脚配置为PWM功能。这通常涉及到设置IO管脚的复用寄存器(MUX寄存器)

网友E:
在配置好PWM功能后,可以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F:
进入省电模式的具体步骤取决于芯片的架构和开发环境。通常,这涉及到设置芯片的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模式、休眠模式等)

网友G:
在进入省电模式之前,用户需要根据外设的具体应用配置IO管脚。如果IO管脚设定功能为PWM,需要先确定PWM功能引脚,配置IO管脚为PWM功能,并设置PWM参数。最后,根据芯片的架构和开发环境,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H:
其实我觉得直接参考官方demo就行,如何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配置IO和使能IO

网友I:
其实低功耗不好弄就在于不好调试,只能用LOG的方式来操作

网友J:
有些时候要注意低功耗的话,不用的IO要关闭掉,时钟也要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