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python烧录stm32

楼主(2024-05-29):
Python烧录STM32的实现方法
1. 概述
在本文中,我将向你介绍如何使用Python进行STM32的烧录。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开发者,我将带领你完成整个烧录过程。下面是该过程的步骤概览:

步骤        描述
1        准备所需的硬件和软件
2        下载并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3        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
4        设置烧录模式和目标设备
5        编写Python脚本
6        执行Python脚本进行烧录
接下来,我将逐步介绍每个步骤的详细内容,包括需要执行的操作和所需代码。

2. 准备工作
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以下硬件和软件:

STM32开发板(例如STM32F4 Discovery)
USB数据线
电脑(Windows、Linux或macOS)
Python环境(建议使用Python 3.x版本)
STM32CubeProgrammer(可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
3. 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首先,你需要下载并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你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的[下载页面](

4. 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
安装完成后,你需要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以便与你的目标设备进行通信。以下是配置的步骤:

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
点击"Options"菜单,选择"Preferences"选项。
在"ST-Link/V2"选项卡中,选择正确的接口(USB、串口等)。
点击"Apply"按钮,然后关闭"Preferences"对话框。
5. 设置烧录模式和目标设备
在开始编写Python脚本之前,我们需要设置烧录模式和目标设备。以下是设置的步骤:

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
连接你的STM32开发板到电脑上。
在STM32CubeProgrammer的主界面中,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
在"Operations"选项卡中,选择正确的烧录模式(例如SWD或JTAG)。
点击"Connect"按钮,STM32CubeProgrammer将连接到你的目标设备。
6. 编写Python脚本
现在,我们可以编写Python脚本来执行烧录操作。下面是一个示例脚本:

import subprocess

# 定义需要执行的命令
cmd = "STM32_Programmer_CLI -c port=usb1 -d {hex_file} -hardRst".format(hex_file="path/to/your/hex/file")

# 执行命令
subprocess.call(cmd, shell=True)
在上面的示例中,我们使用了subprocess模块来执行命令。cmd变量定义了我们要执行的命令,其中{hex_file}表示你的hex文件的路径。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命令。

7. 执行Python脚本进行烧录
最后,我们可以执行Python脚本来进行烧录操作。你只需运行以下命令:

python your_script.py
请确保在运行脚本之前已经连接好了STM32开发板,并且STM32CubeProgrammer已经启动。

状态图
下面是一个状态图,展示了整个烧录过程中各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stateDiagram
    [*] -->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 --> 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 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
    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 --> 设置

网友A(2024-09-03):
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有Python基础的用户,而且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式来进行固件烧录

网友B:
和windows的bat文件类似

网友C:
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这是官方提供的烧录工具

网友D:
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选择正确的接口(如USB或串口),确保与目标设备的通信设置正确无误

网友E:
设置烧录模式和目标设备:连接STM32开发板到电脑,并在STM32CubeProgrammer中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和烧录模式(如SWD或JTAG),然后点击“Connect”按钮建立连接

网友F:
我们都可以使用哪些工具来编写烧录脚本呢

网友G:
编写一个Python脚本来执行烧录命令

网友H(2024-12-31):
结合硬件配置与脚本编写指导,实用性强。

网友I:
建议还是写齐全配图更好

网友J:
使用Python进行STM32的烧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