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收发float类型数据?

楼主(2024-05-28):
实际应用中,我们可能需要两个设备通过串口传输浮点数据:
本篇笔记为了方便演示,使用串口助手模拟其中一个设备,本篇笔记内容如下:
我们创建一个用于管理float类型数据的共用体:
union float_data{    float f_data;    uint8_t byte[4];};
数据的流向如:
本次使用串口助手模拟发送设备,省略了第一步,主要看第②、③步。
创建两个共用体变量,用于发送与接收:
union float_data rx_float_data, tx_float_data;
收发相关代码:
左右滑动查看全部代码>>>
// 公众号:嵌入式大杂烩if(HAL_UART_Receive(&huart3, rx_float_data.byte, 4, 1000)==HAL_OK){    printf("rx_float_data.byte[0] = %.2x (addr: %#x)\n", rx_float_data.byte[0], &rx_float_data.byte[0]);    printf("rx_float_data.byte[1] = %.2x (addr: %#x)\n", rx_float_data.byte[1], &rx_float_data.byte[1]);    printf("rx_float_data.byte[2] = %.2x (addr: %#x)\n", rx_float_data.byte[2], &rx_float_data.byte[2]);    printf("rx_float_data.byte[3] = %.2x (addr: %#x)\n", rx_float_data.byte[3], &rx_float_data.byte[3]);    printf("rx_float_data.f_data = %f (addr: %#x)\n", (float)rx_float_data.f_data, &rx_float_data.f_data);    tx_float_data.f_data = rx_float_data.f_data + 1.0f;    printf("tx_float_data.f_data = %f\n", tx_float_data.f_data);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tx_float_data.byte, 4, 1000); }
代码很简单,UART3接收到串口助手发送的float类型对应的16进制数据存于rx_float_data.byte中,并打印输出rx_float_data.byte的各个字节,此时rx_float_data.f_data就是我们接收的浮点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加上1.0后赋予tx_float_data.f_data再通过UART3把tx_float_data.byte发送出去。
运行结果:
这里以传输数据1.28为例,1.28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在线网站查看,比如
http://www.styb.cn/cms/ieee_754.php
1.28对应的十六进制为:3FA3D70A。因为STM32是小端模式,所以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时需要进行一个逆序,即发送0AD7A33F。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STM32收到1.28之后,加上1.0之后通过UART3发回上位机,2.28对应4011EB85
这里我们使用串口助手来模拟一个设备,所以需要查一下我们要发送的float数据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据。实际两个设备之间做传输是不需要这么做的,想发什么就传什么就可以:

网友A(2024-07-31):
为了方便操作 float 类型的数据,我们定义一个共用体 float_data,它包含一个 float 类型的成员和一个 uint8_t 类型的字节数组。

网友B:
就是要做数据转换,实际收发的还是HEX数据

网友C:
收发数据类型一定要一样的

网友D:
在发送端,你需要将浮点数据填充到共用体中,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字节数组。

网友E(2024-08-31):
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共用体 float_data,它可以存储一个浮点数 f_data 或一个包含 4 个字节的字节数组 byte。共用体的特性是它的所有成员共用同一块内存,这使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访问存储在同一位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