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输出乱码

楼主(2024-05-30):
原因一:

初始化串口的波特率与串口调试助手不一致。

原因二:

晶震不一致。

串口输出始终乱码,外部时钟频率配置错误导致的,库使用默认8MHz晶震,可以通过宏使用25MHz晶震。具体定义在 stm32f10x.h 文件中

开发板晶震使用的12MHz晶震,定义一个宏修改成12000000,编译,烧写。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1.
2.
3.
4.
5.
6.
7.

修改为: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1.
2.
3.
4.
5.
6.
7.
8.

网友A: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就会导致传输数据时出现乱码。

网友B:
如果发送缓冲区满了,新的数据可能无法及时发送出去,导致乱码。确保发送缓冲区的大小足够大,或者在数据发送之前等待缓冲区空闲。

网友C: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超过了串口的缓冲区大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乱码。

网友D:
如果使用中断或DMA来处理串口数据,确保相关的配置是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检查并修复中断和DMA的配置问题。

网友E:
检查代码中可能的逻辑错误。

网友F:
使用的串口输出函数正确实现,并且与串口配置相匹配。

网友G: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进而产生乱码。确保两端波特率相同。

网友H:
配置与STM32上的串口配置相匹配。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应该相同。

网友I:
波特率决定了串口数据传输的速度,如果两端设置不匹配,接收端就无法正确解析数据。

网友J:
在STM32中,可以通过设置USART的波特率寄存器来配置波特率。

网友K:
波特率不一致或配置错误,

网友L: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是最常见的原因。

网友M:
串口的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在STM32上,可以使用HAL库或者标准的CMSIS库来配置串口。

网友N:
如果STM32的外部时钟晶振频率与代码中设置的频率不一致,也会导致串口输出乱码。需要检查开发板上的晶振规格,并与代码中的设置进行核对调整

网友O:
比特率(波特率)设置错误

网友P:
串口配置参数不匹配

网友Q:
中断处理程序错误

网友R:
STM32等微控制器的供电波动也可能导致串口通信错误。

网友S:
如果开发板的晶振频率和标准库默认频率不一致,也可能导致串口通信错误。

网友T:
串口通信的硬件连接问题,如线路松动、接口损坏等,也可能导致传输乱码。

网友U:
RX/TX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V:
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或类似工具的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与STM32的配置完全一致。

网友W:
在程序中检查并确认串口初始化代码中的波特率设置,与硬件或调试工具中使用的波特率相匹配。

网友X:
不匹配的波特率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从而导致乱码。

网友X:
STM32通常使用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和无校验位(None),但这也取决于你的具体设置。

网友Y:
串口在使用前已经通过HAL_UART_Init()等函数正确初始化。

网友Z:
检查串口通信程序,确保程序逻辑严谨、控制合理。

网友AA:
有时候,串口硬件本身可能出现问题,比如线路接触不良或者串口芯片故障。检查串口连接和硬件状态。

网友AB:
串口引脚与接收端的相应引脚正确连接。例如,TX引脚应连接到接收端的RX引脚,RX引脚应连接到接收端的TX引脚。

网友AC:
用外部晶振的话注意跟mx里的配置相同

网友AD:
PC或终端软件的波特率设置与STM32的串口配置一致。解决方法是确保两端的波特率设置相同。

网友N:
如果你的代码在发送字符串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可能会导致缓存未及时刷新,从而影响到串口的数据输出。

网友AE:
除了波特率外,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串口通信的核心参数也必须匹配。

网友AF:
电源不稳定或电磁干扰也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出现问题。

网友AG:
如果串口输出速率较慢,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及时,从而产生乱码。

网友AH:
正确实现了所用串口的输出功能,并与串口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AI:
串口输出始终乱码,外部时钟频率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J:
位速率(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AK:
基本上是波特率设置错误,或者奇偶错误

网友AL(2024-06-30):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M:
基本上是波特率的问题吧。可以多换几个波特率试试。毕竟计算波特率的时候,不是很准确,有误差。

网友AN:
波特率不一致或配置不正确。

网友AO:
诸如 stm32之类的微控制器中的电源波动也可能导致串行通信错误。

网友AP: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一致,就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导致字符混乱。确保两端的波特率相同。

网友AQ:
Stm32通常使用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而不使用任何数据位,但这取决于您的设置。

网友AR:
串口通信的硬件连接,比如线缆松动或者接口损坏,都可能造成乱码的传输。

网友AS(2024-07-31):
发送的字符是否被正确地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值。

网友AT: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数据传输不正确,出现乱码。

网友AU:
rx/tx电缆存在接触不良或短路问题。

网友AV:
如果串行端口的输出速率很慢,数据可能无法及时传输,从而导致乱码。

网友AW:
串行端口输出混乱,这是由于外部时钟频率配置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AX:
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AY:
比特率(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AZ:
该配置与stm32上的串行端口配置相匹配。

网友BA:
基本上就是一个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BB:
stm32等微控制器中的功率波动也会导致串行通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