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溢出中断问题

楼主(2024-05-30):
对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使能接收中断后,溢出中断就会自动被使能。那什么时候会发生溢出中断呢?在RXNE=1 的的条件下(也就是上次数据还没有读走),串口接收寄存器又接收好了一个字节的数据并准备往RDR 寄存器去转移的时候,会产生溢出中断。

    产生溢出中断典型的情况有:
    1.串口接收中断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且打断时间比较长。

    2.擦写单片机内部flash时,耗时较长,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响应。

    串口接收的数据越频繁,发生溢出中断的概率越大,如果程序中没有对溢出中断进行处理,就会导致程序死机等情况。

    解决办法:

    1.判断并清除溢出中断标志。清除溢出标志只需要依次读取SR和DR寄存器即可。在串口中断中添加如下程序: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ORE))//溢出标志
{
  uint32_t temp = USART1->SR;
  temp = USART1->DR;
}

    对于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编写串口错误回调函数即可。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ORE)//溢出错误
  {
    uint32_t temp = huart->Instance->SR;
    temp = huart->Instance->DR;
  }
}

        2.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不使能接收中断,比如采用DMA+空闲中断的方式。

网友A:
那种方法比较好使

网友B:
当然是DMA比较好啊

网友C(2024-06-30):
中断嵌套:如果串口接收中断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比如定时器中断或其他紧急中断)打断,并且该高优先级中断执行时间较长,那么串口接收中断可能无法在数据到达时及时处理,导致溢出。

网友D:
Flash写入:在单片机进行内部Flash擦写操作时,会暂时禁止某些中断响应,包括串口接收中断。如果擦写操作时间过长,也可能导致串口接收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E:
因为程序中没有及时处理串口中断吗?

网友F(2024-08-29):
可以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添加如下代码来处理溢出错误

网友G:
直接实用其实也是最好的

网友H(2025-04-04):
这个溢出问题确实坑,我之前就遇到过,特别是高优先级中断占用时间长的时候,RXNE 置位但数据没读走,就容易触发 ORE。

网友I:
你的解决方案很实用,特别是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ORE)) 这个判断,清除 SR 和 DR 也很关键,不然程序可能会卡住。

网友J:
采用 DMA+空闲中断确实是个好办法,特别适合高速串口通信,CPU 负担小,而且不会丢数据。

网友K:
还有一种办法是调高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让它优先于大部分中断执行,这样可以降低 ORE 发生的概率。

网友L:
STM32 的 HAL 库有时候封装太多,底层细节没注意就容易踩坑,手动处理 ORE 确实是必要的。

网友M:
如果是 F1,USART 是没有 FIFO 的,所以接收数据不能堆积,F4 以上的芯片有 FIFO,可以稍微缓解溢出问题。

网友N:
还有一种做法是调整波特率,如果不是必须的高波特率,降低速率可以减少溢出风险。

网友O:
你试过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吗?这个函数会自动处理 RXNE,但 ORE 还是需要自己手动清除。

网友P:
有时候 flash 擦写造成的中断阻塞时间太长,甚至可以考虑用外部 SPI Flash 存储数据,避免 CPU 被占用。

网友Q:
这个坑让我想起了早期 51 单片机的串口溢出问题,STM32 也不能完全避免,还是得靠代码处理好异常情况。

网友R:
当串口接收中断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并且高优先级中断处理时间较长时,串口接收寄存器可能会在上次接收到的数据还没有被读走的情况下再次接收到新的数据。

网友S:
连续溢出可能导致通信协议失效,影响系统功能。

网友T:
在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仅读取数据并清除标志,复杂逻辑移至主循环。

网友U:
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例程中,检查溢出中断标志位(ORE)是否被置位。

网友V:
        降低波特率、使用 DMA

网友W:
当串口接收中断正在处理中时,如果被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并且这个高优先级中断的执行时间较长,那么在串口接收中断被重新激活之前,新的数据可能已经到达并试图覆盖旧数据,从而触发溢出中断。

网友X: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尽快读取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以避免溢出中断的发生。

网友Y:
中断处理函数应尽量简洁,避免耗时操作。

网友Z:
即使发生溢出,也应该尝试读取RDR寄存器中的数据,以避免进一步的溢出。

网友AA:
使用双缓冲机制,将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到 RAM 中,待 Flash 操作完成后再处理。

网友AB:
提升串口中断优先级,避免被低优先级中断打断。

网友AC:
高优先级中断打断

网友AD:
通过优化代码结构、减少不必要的中断嵌套等方式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网友AE:
如果使能了溢出中断,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检测。

网友AF:
使用DMA替代中断

网友AG:
如果检测到溢出中断,应该清除溢出标志位,并采取适当的错误处理措施。

网友U:
当串口接收的数据非常频繁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接收寄存器可能会在还没有读走上次数据的情况下再次接收到新的数据,从而导致溢出中断。

网友S:
通过 优化中断优先级、简化中断服务函数、使用DMA 及 监控溢出标志,可有效降低溢出风险。

网友AH:
当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如定时器、外部中断)长时间占用CPU,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及时响应。此时,若连续多个字节到达,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AI:
增大缓冲区、提高读取频率

网友AJ: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检查溢出标志位(ORE),并在发生溢出时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清除溢出标志位并丢弃当前数据。

网友AK:
将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到 RAM 中,避免因处理延迟导致溢出。

网友AL:
为串口中断分配较高的优先级,避免被其他中断长期抢占。

网友AM:
DMA+空闲中断高效,减轻CPU压力,保证串口通信稳定。

网友AN:
简化代码,减少中断层级,让单片机运行更稳。

网友AO:
使用环形缓冲区

网友AP:
负载选择合理的波特率(如115200以下),避免数据过载。

网友W:
增加数据读取频率,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AQ:
串口中断未被及时处理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确保中断服务程序迅速响应并处理数据。

网友AC:
串口中断被阻塞,数据丢失风险增加。

网友Z:
擦写Flash是一个相对耗时的操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串口接收到了新数据,由于CPU忙于处理Flash擦写,无法及时响应串口中断,也可能导致溢出中断。

网友AR:
可以使用FIFO缓冲区来暂存接收到的数据,以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AC:
溢出中断的发生会导致数据丢失,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处理,可能会导致程序死机或其他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AS:
如果串口接收中断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且打断时间较长,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到达的新数据可能会导致溢出中断。同样,如果单片机正在执行耗时的操作,如擦写内部Flash,这也可能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及时响应,从而引发溢出中断。

网友AT:
在擦写单片机内部Flash时,操作时间较长,可能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及时响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串口接收到新的数据,而上次接收到的数据还没有被读走,也会产生溢出中断。

网友AU:
避免在串口通信期间执行 Flash 擦写。

网友AG:
优化中断处理逻辑,缩短中断执行时间。

网友AJ:
擦写 Flash 操作耗时较长(约 10~50 ms),期间无法响应串口中断。

网友S:
使用 DMA 接收数据,减少 CPU 干预。

网友AV:
在溢出中断处理函数中,及时清空接收缓冲区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AW:
所以要设置中断优先级,保证高优先级任务得到处理。

网友AX:
中断服务要快速处理,防数据丢。

网友AY:
中断函数要执行的快,别做耗时长活。

网友AZ:
降低波特率能降低数据传输速率,减少数据错误的风险

网友BA:
提高串口中断优先级,让它先处理,可以减少因串口操作导致的错误。

网友BB:
如果你的串口接收数据处理太慢,或者数据处理的周期太长,可能会导致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BB:
如果你的系统中有多个任务并行执行,确保接收串口数据的任务优先级足够高,以减少接收中断的响应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