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TC检测或者电池电压检测通常会加一个运放跟随

楼主(2024-05-25):
NTC检测或者电池电压检测通常会加一个运放跟随

这个运放的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这样不会影响到源信号,而输出是降低了输出阻抗,输出的信号不会被外界影响?应该怎么理解更准确?

网友A:
运放输入高阻,将前后隔离

网友B:
对,阻抗匹配的

网友C:
我相反,都不用运放。项目中,我尽量不用运放,用带增益的ADC,那些8腿、24位差分输入、带增益的ADC,几毛钱一片,性能也非常好,比如用于电子秤,稳定显示最小值对应的分辨率为0.1uV量级。

网友D:
运放 受外围分立元件影响的,得花精力处理

网友E:
一看就是初学者设计的,画蛇添足而已。
直接电阻分压电容滤波即可,ADC管脚的直流阻抗很高,交流阻抗相对较低,只要加一个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相反,都不用运放。项目中,我尽量不用运放,用带增益的ADC,那些8腿、24位差分输入、带增益的ADC,几毛 ...

24位的ADC  精度可以达到0.1uV?你怎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高阻,将前后隔离

你好  版主 可惜输出是低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