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如何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构建恒流电路

楼主(2024-05-25):
利用仿真软件学习电路效果真不错。

网友A:
模电没学好,看一下,这是哪个软件啊

网友A:
VBE都是0.7V吗,三极管的

网友B:
对Re而言是稳压,当恒流元件可分担Uce,减小管耗。

网友C:
这个是哪个软件进行仿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电没学好,看一下,这是哪个软件啊

https://www.falstad.com/circuit/

网友E(2025-08-30):
稳压管提供基准电压,加在三极管基极;发射极串电阻,通过电压反馈稳定电流:基极电压固定,发射极电阻电流恒定,集电极输出恒流。

网友F:
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构建恒流电路,核心是用稳压管提供稳定基准电压。将稳压管与限流电阻串联,输出端接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串采样电阻后接地,负载接在电源与三极管集电极之间。稳压管稳定基极电压,通过采样电阻反馈调节基极电流,使发射极电流(近似等于负载电流)保持恒定,实现恒流输出。
想获得更详细的研究报告
试试深入研究

网友G(2025-10-14):
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构建恒流电路:将稳压管两端接三极管基极与地,提供稳定基极电压;发射极串电阻,电压经稳压值与发射极电阻确定电流;集电极接负载,因三极管发射极电流稳定,集电极电流近似恒定,实现恒流输出。

网友H:
如何搭建恒压输出电路呢?

网友I:
直接仿真下,就可以知道结果,很方便的